gd32e23系列GPIOF口的复用功能

楼主(2023-05-17):
芯片手册上没有写F口的复用配置 这个应该怎么配置呀 急!!!

网友A:
GD32E23系列微控制器的GPIOF口具有多种复用功能,具体取决于具体的芯片型号和器件配置。以下是常见的GPIOF口的一些复用功能示例:

GPIO模式:GPIOF口可以用作普通的通用输入/输出引脚。您可以配置GPIOF引脚为输入或输出,并根据需要进行读取或写入操作。

外部中断:GPIOF口可以配置为外部中断输入引脚,用于检测外部事件的触发。当外部触发事件发生时,可以通过GPIOF口引发中断,并触发相应的中断处理程序。

定时器输入捕获:GPIOF口可以用作定时器输入捕获功能的引脚。这允许您将GPIOF引脚连接到定时器,并使用输入捕获功能来测量外部信号的脉冲宽度、频率等参数。

定时器输出比较:GPIOF口可以用作定时器输出比较功能的引脚。这允许您将GPIOF引脚连接到定时器,并使用输出比较功能来生成定时器的输出信号,并与其他设备进行比较。

外设功能:具体型号的GD32E23系列芯片可能还具有其他特定的外设功能与GPIOF口相关联。例如,一些芯片可能将GPIOF引脚与UART、SPI、I2C等通信接口相关联,以实现串行通信功能。

请注意,具体的GPIOF口复用功能可能因芯片型号而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