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适配器的参数计算

楼主(2023-05-17):
想请教一下,一个电源适配器将220V交流电怎样将为5v直流电。相关参数怎么计算

网友A:
如果要细讲,相关参数太多了,能写一本书,你倒是挑明白了说啊!

网友B:
方法很多,水平高的做开关电源。水平差点的看看教科书,变压器+整流桥+滤波电容+78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细讲,相关参数太多了,能写一本书,你倒是挑明白了说啊!

做设计买了个电源适配器5v/2a的。内部结构也清楚变压器、整流桥、滤波电容、7805芯片,但是滤波电容不会计算。如果变压器二次测的电压降到12v。这时的滤波电容大小该怎么计算,主要是公式计算。求大神敲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法很多,水平高的做开关电源。水平差点的看看教科书,变压器+整流桥+滤波电容+7805。

滤波电容怎么计算啊。

网友C:
开关电源的参数极其复杂,任何一处错误都可能导致:轻则烧坏负载、重则起火爆炸,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谨慎尝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滤波电容怎么计算啊。

根据负载电流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