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校验和

楼主(2023-05-17):
想问一下各位大佬,请问有什么办法能够读取到STC单片机的校验和数据吗?有的单片机是可以读取的,不知道STC的是否可以?

网友A:
根据我的知识,STC(申威科技)系列的单片机通常使用加密保护来保护其程序代码,以防止未授权的读取。这意味着一般情况下无法直接读取STC单片机的校验和数据。
STC单片机的加密保护是通过芯片内部的加密算法和保护电路实现的,防止外部读取程序代码。因此,如果需要读取或获取STC单片机的校验和数据,就需要联系STC官方或授权的代理商,向他们提供合理的理由并获得相关的授权和支持。

网友B:
能说说【STC单片机的校验和】是什么吗?

网友C:
用 unsigned char code 指针循环读取字节,并将其加起来即可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说说【STC单片机的校验和】是什么吗?

ISP烧录时生成的唯一校验的码

楼主:
我的目的是读取这个校验码,来确认以往烧录的程序是否正确?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目的是读取这个校验码,来确认以往烧录的程序是否正确?

STC 的程序,只可以写,不可以读出来,所以不可能取得这个唯一校验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