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这两句单片机代码怎么理解啊?LCD1602_write(0,0x80)

楼主(2023-05-17):
LCD1602_write(0,0x80);
LCD1602_writebyte("20");
这两句代码怎么理解啊

网友A:
你调用别人的函数,却不读函数的使用说明,不知道是什么想的。

网友B:
找具体函数内容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E = 0;
    RS = 0;
    RW = 0;

    LCD = com;
    delay(1);

    E = 1;
    delay(5);
    E = 0;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E = 0;
    RS = 1;
    RW = 0;

    LCD = dat;
    delay(1);

    E = 1;
    delay(5);
    E =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