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信和RJ45网络接口的实现

楼主(2023-05-17):
最近设计要用到RS485通信接口和RJ45网络接口来共同实现数据上传至上位机功能,但是之前对这个接触不深,应该怎么实现呢,大概原理是什么

楼主:
想用STC15单片机来实现,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A:
先查资料,了解透【RS485】通信接口和【RJ45】的原理。

网友B:
两种传输方式,485属于串口,RJ45网口属于网络(以太网)传输。 用单片机可以实现。就是一组数据同时走485总线传输,也可以通过以太网传输。可以先找个串口转网口的模块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