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可控硅+两键 控制灯亮灭程序

楼主(2023-05-17):
发一个单片机控制可控硅导通的程序。可控硅+两键控制灯亮灭
/***************************************************************
功  能:按键k1按下灯泡由灭逐渐变亮,按键k2按下灯泡由亮逐渐变灭
单片机:STC90C58+
晶  振:12M
编  程:hgh
****************************************************************/

#include<stc90c.h>
#include<intrins.h>

sbit k1=P3^4;
sbit k2=P3^5;
sbit BT=P2^0;

unsigned int t;

void Delay6us()                //@12.000MHz
{
        _nop_();
        _nop_();
}

void INT_1() interrupt 2        //外部中断1,过零触发
{
        if(k1==0)
        {
                t -= 10;                        //减少触发延时时间,灯逐渐亮
                if(t<=10)
                        {
                                t=10;
                        }
        }
        if(k2==0)
        {
                t += 10;                        //增加触发延时时间,灯逐渐熄灭
                if(t>=8000)
                {
                        t=8000;
                }
        }
        TH0=(65536-t)/256;
        TL0=(65536-t)%256;
        TR0=1;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T0定时器,定时触发可控硅的脉冲发出时间
{
        BT=0;
        TR0=0;
        Delay6us();
        BT=1;
}

void init()
{
        EA=1;
        IT1=1;
        ET0=1;
        EX1=1;
        TMOD=0x01;
        t=1000;                        //经测试,过零后8ms可控硅就不能触发导通了
}                                        //所以t最大取8000即可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网友A:
仿真运行时,没有反应?灯不亮!

网友B:
轻身经历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T0定时器,定时触发可控硅的脉冲发出时间
{
        BT=0;
        TR0=0;
        Delay6us();
        BT=1;
}
中的Delay6us();很重要,太短了控制不了,太长了最低值过大

楼主:
我在实际电路使用可以控制,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轻身经历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T0定时器,定时触发可控硅的脉冲发出时间
{              ...

你说的很对,6us是我实验得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运行时,没有反应?灯不亮!

我在实际电路中使用很正常,可以正常控制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