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中出现Cannot read RTE data from project fil: RTE is not enabled怎么解决

楼主(2023-05-17):
keil5中出现Cannot read RTE data from project fil: RTE is not enabled怎么解决。

网友A:
先了解一下什么是RTE?
你的程序中是否有需要用到RTE中的东东?
RTE在什么地方?

网友B:
"Cannot read RTE data from project file: RTE is not enabled" 这个错误提示表明在Keil MDK(Microcontroller Development Kit)项目中未启用RTE(Run-Time Environment)。RTE是Keil MDK中的一个特性,它提供了一组库和组件,用于简化嵌入式软件开发。

要解决这个问题,你可以按照以下步骤启用RTE:

打开Keil MDK软件。
在"Project"菜单中,选择"Options for Target"。弹出一个窗口,显示目标选项。
在窗口左侧的树形菜单中,选择"Utilities"。
在右侧的选项中,找到"Run-Time Environment (RTE)",确保其处于选中状态。
单击窗口底部的"OK"按钮,保存设置。
完成上述步骤后,RTE将启用,并且Keil将能够正确读取和使用项目文件中的RTE数据。

如果你仍然遇到问题,可能是由于Keil MDK版本的差异或其他配置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建议参考Keil MDK的文档或官方支持资源,以获取更详细的指导或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