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P15F2K60S2单片机无法正常与AS608通信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3-05-17):
一开始是在普中的开发板上,AS608用stc89c52的P3.0和P3.1接口运行良好;
换到STC15F2K60S2上就不行了,一直出错,在LCD1602上显示  "Docking  failure"
也同样用的是P3.0和P3.1
对串口的配置也没变,上位机也将波特率调在9600,
源码对串口配置大概是这样的:
SCON=0x50;   //UART 方式1:8位UART;     REN = 1:允许接收
PCON=0x00;   //SMOD = 0:波特率不加倍

TMOD=0x20;   // T1方式2,用于UART波特率
    TH1=0xFD;
    TL1=0xFD;   //UART波特率设置:FDFD,9600;FFFF,57600
    TR1=1;         //允许T1计数
    EA=1;
        ES=1;

试了很多次,包括让PCON&=0x7F;   添加   ET1 = 0;  还是不行,一直显示"Docking  failure"

网友A:
原因是:你没有读通两种CPU的说明书,更不知道两者的区别,对通讯的原理也不清楚。
要想真正搞懂,补上述课程。

网友B:
IAP15F2K61S2的波特率设置方式不一样,如用T2作波特率发生器,设置9600bps如下: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1;                //串口1选择定时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0x04;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2L = 0xE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2H = 0xFE;                //设置定时初始值
        AUXR |= 0x10;                //定时器2开始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