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三极管做开导关通时

楼主(2023-05-17):
一个PNP型三极管做开关电路,基极接1k的电阻到单片机输出端,发射极串一个内阻1千欧姆的继电器到5v电源,集电极接地。怎么用公式证明单片机低电平时导通。

网友A:
记住PNP型三极管做开关电路,基极电压低于发射极电压0.7v三极管导通就行。

网友B:
一千欧的电阻继电器阻值不小,最好接在集电极,另一头接在电源负极,这样基极才有更大下拉电流

让导通最可靠。有没有资深的模拟电路大师说一下这样对不对

网友C:
PNP管是集电极接负载的

网友D:
负载接射极就是射随器不用基本不用计算什么电阻直接基极到单片机都可以射随器特点是输入阻抗极高输出阻抗极低.

网友E:
这种接法一般叫射极跟随器,就是说输出跟随输入电压(有压差)变化,基极低电平输出也为低电平继电器吸合。基极电阻由负载电阻等效而来(1+β)

网友F: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PNP型三极管的工作原理。当基极电压低于发射极电压时,三极管会处于导通状态,电流可以从集电极流向发射极。反之,当基极电压高于发射极电压时,三极管会处于截止状态,电流无法流过。
在这个电路中,当单片机输出低电平时,基极电压为低电平,假设为0V。继电器串联的内阻为1千欧姆,5V电源提供正向电压。根据欧姆定律,我们可以计算出电路中的电流。
首先,计算发射极电压。根据电路连接方式,发射极电压等于基极电压减去继电器的电压降。
发射极电压 = 0V - (电流 × 内阻)
然后,计算继电器的电流。根据欧姆定律,电流等于电压除以阻值。
电流 = (5V - 发射极电压) / 内阻
根据上述公式,我们可以得到发射极电压和电流的关系。如果发射极电压大于0V,且电流大于零,则表示三极管处于导通状态。因此,通过计算发射极电压和电流,我们可以证明单片机输出低电平时,PNP型三极管会导通。

网友G:
1、算出基极电流:Ib= (VCC - Vbe - Vio)/1K
设:VCC=5V,Vio 需要查单片机手册,经验告诉你 Vio 取 4.6V 或 0.3V。 Vbe 取 0.6V
如此:当 Vio = L/H 时 Ib = 3.7mA / 0mA
2、计算Ic:现在一般三极管放大倍数达到50以上是轻易的,考虑到接近饱和状态时,放大倍数会减小,就取30吧。如此 Ic = 111mA / 0mA 。
3、计算继电器吸合需要多少电流:需要看继电器的手册,而不是用VCC/1千欧姆(内阻1千欧姆的继电器)
当然,5V/1K=5mA,也不错,只要Ic的计算值(111mA)> 5 mA 这时电流Ic也的确会是5mA(由于三极管工作于饱和区,放大倍数会下降,最终逼使Ic 降至 5mA。但5mA能不能让继电器吸合,要看继电器手册(额定电压是否为5V)。
4、结论有了:当 Vio = L/H 时,Ic 能输出 5V110mA / 0mA 的功率,至于继电器能否吸合,要看继电器的线圈吸合功率是否小于5V110mA。

网友E:
射随器不是8楼的计算方法,基极电流要根据负载电阻等效到基极计算的

网友H:
5V继电器没有1k这么大阻值的,你用错了,所以什么都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