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c采集正弦波,计算出正弦波的有效值需要遵循奈奎斯特定律吗

楼主(2023-05-17):
例如: 我用5khz的采样频率去采集4khz的正弦波,采集1000次,将采集结果进行均方根运输得到正弦波的有效值,按照奈奎斯特定律采样频率要大于波形频率的两倍,结果应该会不准,但现在我实际操作是会准确,甚至去采集8k的波形也会准,这是为啥

网友A:
如果只是算有效值,当然不需要那么高频率了,定律指的是要得到频率和相位的要求。

网友B:
5k-4k=1k,你需要采样1000次,才能完整的采集到足够的幅度样本。只要采样频率和信号的频率不是倍数关系,你只要采集【足够久】的时间,确实是能把一个周期的幅度值采集到,进而计算出有效值。但是这样的方式不可取。

网友C:
根据奈奎斯特定律,采样频率应该大于信号频率的两倍才能准确重构原始信号。如果采样频率为5kHz,要准确采集4kHz的正弦波,理论上是不满足奈奎斯特定律的。

网友D:
ADC采样交流信号计算有效值,一个周期至少要100个采样才比较准确,

网友E:
5ksps采样率测4kHz信号多采几次能准我还信,测8kHz根本什么都测不到!

网友F(2024-01-05):
可能与正弦波是周期波形有关。如果是像声音信号那样的非周期信号是不能还原的。

网友G:
采样十几次就够了

网友H:
这个得看你采样的目的, 如果说纯属测量电压,而且信号源又是完美,没失真,没干扰,频率也是没误差的话, 用5Kz的采样4Kz的信号,采样时间足够长的话是可以得到准确的电压值的。

但如果说是实际应用, 那又是另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