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23-05-17):
看网上其他的都不太一样 越详细越好谢谢

网友A:
P12输出低电平,Q1导通,继电器得电动作(LED1点亮),加热或断开加热;
P13输出低电平,Q2导通,继电器得电动作(LED2点亮),制冷或断开制冷。

网友B:
P12,P13高电平Q1,Q2截止继电器断电,P12,P13低电平Q1,Q2导通继电器上电。

网友C:
这是双路控制带指示灯的半导体制冷制热片电路,端口送达的控制信号使三极管导通继电器得电吸合触使半导体制冷制热片工作,4148 在电路中作用是吸收继电器动作产生的感应电动势。LED 与其串联的1k 电阻起到继电器工作指示作用

网友D: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PNP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的经典电路,哪一点不同?R3限流基极电流,R5限流指示灯LED电流,VD2泄放继电器线圈反峰值电压

网友E:
问一下楼主,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网友F:
三极管,用PNP和NPN不一样吧。

网友G:
这是最基本的驱动电路,如果这个也不懂的话,真的是太需要补补了。
这个电路有一个缺点,就是继电器的额定电压需要与单片机供电电压同。
而单片机电压较低,加之单个PNP管子的电流也不会太大,所以继电器吸力小,触点功率不会太大。

网友H:
用三极管控制继电器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三极管,用PNP和NPN不一样吧。

标准51默认IO端口上电高电平,程序运转起来才能将其置零,如果用NPN上电时继电器会咔哒一下很讨厌,最好用PNP来驱动。但是扩展型51不少型号默认端口高阻态,程序运转后配置成恰当的状态,这种51用PNP还是NPN就无所谓了。

网友J:
就是MCU控制端口的高低电平来实现三极管的导通与断开从而控制继电器开合,实现加热或制冷端的开关

网友K:
PNP三极管压降有点大,换成低压P-MOS如AO3401,内阻小,压降小,发热小,成本也差不多。

网友L:
太简单了吧?三极管用做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