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佬有用基于atmega16单片机,使用ds18b20和lcd12864绘制温度变化曲线吗?

楼主(2023-05-17):
在自学中。。。完全不会就是说。
有大佬能帮我看看电路图这样连行不?

网友A:
绘制温度变化曲线,需要用到两根数轴X与Y。
数轴有三大要素,原点,方向,单位。分别设计为X0,Y0,向右,向上,X1,Y1。
lcd12864是128*64的屏,它的解析能力为一个点,也即X向为128个点,Y向为64个点。问题来了:
1、你打算用几个点做一个X1或Y1。
2、坐标原点X0,Y0设计定在屏幕的何处理(可以设置的屏外的虚拟点)。
3、温度放于X还是Y,假设是Y,Y1打算取多少度(一个数轴单位是多少度)?
4、温度变化,为个变化是时间还是其它什么?假设是时间,就用Y轴表示吧。同理Y1=多少时间呢?
以上1、2、3、4完成设计后,剩下的就是采样计算了。
在某个时间采样一个温度值,求出它的(X,Y),在屏上增加显示这个(X,Y)点。
5、建议用内存做一个M*N的点超大点阵,M*N>>128*64,M,N的大小能满足你的温度曲线的范围。
如此,每次采样的点每可以打在内存M*N的点阵上,就不愁无处打点了。
6、选择M*N中的某个128*64的部分,用屏显示出来。也即用屏显示M*N的一个小部分。
7、建议每间隔一个单位的时间,采样一个温度值,并将这个采样点打在M*N上,如果这个点在显示屏内,就刷新一下显示,不在显示屏内,无需作处理。
8、切屏:修改显示屏对应于M*N中的位置,就可以达成更换显示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绘制温度变化曲线,需要用到两根数轴X与Y。
数轴有三大要素,原点,方向,单位。分别设计为X0,Y0,向右,向 ...

非常感谢!我再去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