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oled显示图片函数

楼主(2023-05-17):
/***********功能描述:显示显示BMP图片128×64起始点坐标(x,y),x的范围0~127,y为页的范围0~7*****************/
void OLED_DrawBMP(uint8_t x0, uint8_t y0,uint8_t x1, uint8_t y1,uint8_t BMP[])
{
        unsigned int j=0;
        uint8_t x,y;

        if(y1%8==0)
                y=y1/8;
        else
                y=y1/8+1;

        for(y=y0;y<y1;y++)
        {
                OLED_Set_Pos(x0,y);
                for(x=x0;x<x1;x++)
            {
                    OLED_WR_Byte(BMP[j++],OLED_DATA);
            }
        }
}

想问一下各位,这个oled显示图片的函数怎么使用OLED_DrawBMP(0,0,127, 7,  )??我的图片数组要怎么加入

网友A:
函数最后一个变量填入你需要显示图片的数组名

网友B:
函数的最后一位参数是你的图片定义的数组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