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电路 ADS1110转换电路问题

楼主(2023-05-18):
这个设计测试运算器的参数1是测试电路2是整流转换电路 ,3是ADS1110转换电路 ,大家帮我看看第二部分这个是整流转换电路吗? 第三部分的继电器可以这么画吗 ?还有ADS1110是这么接线吗?1脚不应该是接到前面的电路吗? 为什么有人说输入一直是5v 所以导致最后1602显示不出来呢

网友A:
关于第二部分请自行搜索“精密整流电路”。

网友B:
首先用交代一下,这个电路的输入是什么?输出是什么?它要达成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C:
电流电压转化电路怎么设计

网友D:
图中方框2不是“整流转换电路”,而是被测信号的“极性转换电路”。
当块 2 输入端的测量信号为负极性时 - 继电器 RL6 处于“开”状态,并且信号的极性被基于运算放大器 U7 的电路“反转”。
因此,ADC 引脚 #1 始终接收正信号,因为 ADS1110 配置为通过将“VIN–”输入引脚接地进行单向测量。
(对不起我的语言 - 机器翻译并不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