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智能小车一直转圈 不前进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5-18):
stm32的智能小车原地转圈,不直行
这是什么原因啊,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一边电机向前走,一边电机向后走,不就原地转圈圈玩咯

网友B:
是小车脑子不太好,晕了。

网友C:
一边电机没有动,查看下代码,是不是两个电机同时向走

网友D:
两侧的电机旋转方向不同。

网友E:
调电机接线正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