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压环和电流环

楼主(2023-05-18):
为什么电压环易于设计和分析,但是响应速度慢?
为什么电流环能增强电路稳定性,响应速度快?

网友A:
你还是把这两个概念的出处贴出来吧。信号传输用电流环阻抗低,空间干扰都是高阻抗,无法干扰电流环。

网友B:
不能一概而论,不同的电路,可能结论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