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提高三相电机换相速度?

楼主(2023-05-18):
跟电流环和电压环有关吗?换相时间和什么有关系,什么方法可以缩短正反转转换时间?

网友A:
电机正反转不光是电学问题,还牵扯电机惯性,电机正在正转,突然变成反转,会发生设备事故。

网友B:
反向制动,但是会产生很高的反冲电压,需要加入刹车电阻控制住电压

网友C:
设电机当前的状态下,动能为A,假设反转需要达成的状态与当前一样,即变成-A。
可见:完成反转动作,需要给出2个A的反向能量。这是少不了的。
无论方式如何,都要付出2A个能量,能改的只是在多少时间T内,给出2A个能量。
你需要【缩短正反转转换时间】,即希望T小,这时的功率 = 2A/T。
所以结论是,加大反向功率。当然甩(减小)负载也可以,道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