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MC34063电路 开始仿真之后输出电压跟预期电压差值超级大

楼主(2023-05-18):
通过preteus仿真MC34063升降压电路,按照手册给的示例电路搭建的,不清楚为啥开始仿真之后输出电压跟预期电压差值超级大,有大佬可以帮看一下么开始仿真之后是这样的

网友A:
第4脚接错了。

网友B:
D1要用肖特基二极管,你应该按说明书使用。

网友C:
仔细对照MC34063手册说明。

网友D:
主要问题D1接错位置,搜索MC34063在线计算器,参考电路图及参数

网友E:
电路图错了,参考34063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