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层级原理图的pcb怎么画啊?

楼主(2023-05-18):
绿色的是功能一致的模块,里面的是如图二的一个个分立的小电路
现在我要画他的pcb,应该从哪开始啊?
有的引脚离的很远,应该怎么安排呢

网友A:
【绿色的是功能一致的模块】。它们的引脚数量不同,如何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色的是功能一致的模块】。它们的引脚数量不同,如何理解?

放不了图片了。就是:绿色块里的小电路是一样的结构

网友B:
说来话长,一时半会说不清,长话短说,又怕你不能理解~还是先找本书看看或是百度一下“层次电路”吧

网友C:
这个是电路原理的方框图,术语叫什么忘了,下一级才是具体的源理图

网友D:
这个只是忽悠领导的图

网友E:
就跟你写程序的 .C .H一样

网友F:
要先学会画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