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超声波测距与蓝牙 定时器的复用导致的问题吗?

楼主(2023-05-18):
我在设计过程中遇到了问题,超声波测距模块和蓝牙分别可以单独正常运行,但是把他们放在一起超声波就接收不到信号,不能完成测距,我个人认为是定时器的复用导致问题,但是由于了解不足,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还请大神帮我看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160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VELOCITY_26C        3485       //26摄氏度时的声速,声速V= 331.5 + 0.607*温度;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INPUT  = P1^0;                //回声接收端口
sbit OUTPUT = P1^1;                //超声触发端口
sbit beep   = P2^3 ;                                 // 蜂鸣器
sbit ds = P2^2;
sbit RS = P3^5;
sbit LCDEN = P3^4;

long int distance=0;             //距离变量
long int thickness=0;

char pass[3];       // 传递数据位
uchar table[]="thk  : ";
uchar table0[]="temp:  ";
uchar count;

extern void initLCD();
extern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extern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extern void delay(uint x);

//LCD1602
void _nop_(void);

void delayUs()
{
    _nop_();
}

void delayMs(uint a)
{
    uint i, j;
    for(i = a; i > 0; i--)
        for(j = 100; j > 0; j--);
}

void writeData(uchar dat)
{
    RS = 1;
    P0 = dat;
    LCDEN = 1;
    delayUs();
    LCDEN = 0;
    delayMs(1);
}

void writeComm(uchar comm)
{
    RS = 0;
    P0 = comm;
    LCDEN = 1;
    delayUs();
    LCDEN = 0;
    delayMs(1);
}

void writeString(uchar * str, uchar length)
{
     uchar i;
    for(i = 0; i < length; i++)
    {
         writeData(str[i]);
     }
}
//HC-05
void UART_Init()
{
    TMOD = 0x20;
    TH1 = 0xfd;
    TL1 = 0xfd;  // 波特率9600
    SM0 = 0;
    SM1 = 1;   // 串口工作方式1 10位异步
    REN = 1;  // 串口允许接收
    TR1 = 1;
    EA = 1;
    ES = 1;  // 启用串口中断
}

// 发送单个字符函数
void UART_SendChar(char ch)
{
    SBUF = ch;
    while (!TI);  // 等待发送完成
    TI = 0;  // 清除发送中断标志
}

// 发送字符串函数
void UART_SendString(char* str)
{
    while (*str != '\0')
    {
        UART_SendChar(*str);
        str++;
    }
}

//DS18B20
void dsInit()
{

    unsigned int i;
    ds = 0;
    i = 100;
     while(i>0) i--;
    ds = 1;
    i = 4;
     while(i>0) i--;
}

void dsWait()
{
      unsigned int i;
      while(ds);
      while(~ds);
      i = 4;
      while(i > 0) i--;
}

bit readBit()
{
    unsigned int i;
    bit b;
    ds = 0;
    i++;
    ds = 1;
   i++; i++;
    b = ds;
    i = 8;
    while(i>0) i--;
    return b;
}

unsigned char readByte()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dat;
   dat = 0;
    for(i=0; i<8; i++)
    {
        j = readBit();

        dat = (j << 7) | (dat >> 1);
    }
    return dat;
}

void 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bit b;
    for(j = 0; j < 8; j++)
    {
        b = dat & 0x01;
        dat >>= 1;

        if(b)
        {
           ds = 0;          i++; i++;
            ds = 1;
            i = 8; while(i>0) i--;
        }
        else
        {
            ds = 0;
          i = 8; while(i>0) i--;
            ds = 1;
           i++; i++;
        }
   }
}

void sendChangeCmd()
{
    dsInit();
    dsWait();
    delayMs(1);
    writeByte(0xcc);
    writeByte(0x44);
}

void sendReadCmd()
{
    dsInit();
    dsWait();
    delayMs(1);
    writeByte(0xcc);
    writeByte(0xbe);
}

int getTmpValue()
{
    unsigned int tmpvalue;
    int value;
    float t;
    unsigned char low, high;
    sendReadCmd();

    low = readByte();
    high = readByte();

    tmpvalue = high;
    tmpvalue <<= 8;
    tmpvalue |= low;
    value = tmpvalue;

    t = value * 0.0625;

    value = t * 100 + (value > 0 ? 0.5 : -0.5); //大于0加0.5, 小于0减0.5
    return value;
}

void display_tmp(int v)
{
    unsigned char count;
    unsigned char datas[] = {0, 0, 0, 0, 0};
    unsigned int tmp = abs(v);
    datas[0] = tmp / 10000;
    datas[1] = tmp % 10000 / 1000;
    datas[2] = tmp % 1000 / 100;
    datas[3] = tmp % 100 / 10;
    datas[4] = tmp % 10;
    writeComm(0xc0+6);
    if(v < 0)
    {
        writeString("- ", 2);
   }
    else
    {
       writeString("+ ", 2);
    }
    if(datas[0] != 0)
    {
        writeData('0'+datas[0]);
    }
    for(count = 1; count != 5; count++)
    {
        writeData('0'+datas[count]);
        if(count == 2)
        {
            writeData('.');
        }
    }
}

//HC-SR04
void delayt(uint x)
{
    uchar j;
    while(x-- > 0)
    {
              for(j = 0;j < 125;j++)
        {
            ;
        }
    }
}

void Init_MCU(void)//初始化单片机函数
{
        TMOD = 0x01;
         TL0 = 0x66;
        TH0 = 0xfc;              //1ms
  ET0 = 1;              //开定时器2
        EA = 1;                      //总中断使能
}

void Init_Parameter(void)
{
         OUTPUT =1;
         INPUT = 1;
         count = 0;
         distance = 0;
}

void display_char(uchar *point,uchar address)//显示字符串
{
        uchar i;
        write_com(0x80 + address);
        for(i = 0;i < 16; i++)
        {
                write_date(*point);
                point++;
        }
}

void display_dis(int number,uchar address)//显示距离
{
        uchar b,c,d,e;
        b= (number / 1000);
        c= (number / 100) % 10;
        d = (number / 10) % 10;
        e = number % 10;

        write_com(0x80 + address);
  write_date(b + 48);
        write_date(c + 48);
        write_date(d + 48);
        write_date(46);           //小数点的ASCII
        write_date(e + 48);
  write_date(99);           //"c"的ASCII
        write_date(109);          //"m"的ASCII
        write_date(32);  write_date(32);  //空格的ASCII
}

void Trig_SuperSonic(void)//出发声波
{
         OUTPUT = 1;
         delayt(1);
         OUTPUT = 0;
}

void Measure_Distance(void)//计算距离函数
{
        uchar l;
        uint h,y;
        TR0 = 1;
        while(INPUT)
    {
        ;
    }
        TR0 = 0;
        l = TL0;
        h = TH0;
        y = (h << 8) + l;//回声信号时间差
        y = y - 0xfc66;//单位是us
        distance = y + 1000 * count;//计算总时间
        TL0 = 0x66;
        TH0 = 0xfc;
        delayt(30);
        distance = VELOCITY_26C * distance / 20000;
        thickness=210-distance;

}

void main(void)
{

        initLCD();
        Init_MCU();
        Init_Parameter();
        sendChangeCmd();
//        UART_Init();  // 波特率9600

  writeComm(0xc0);
  writeString(table0, 8);
        display_char(table,0x00);
        beep=1;

  while(1)
    {
                          ES=0;
        delayMs(1000); //温度转换时间需要750ms以上
        writeComm(0xc0);
        display_tmp(getTmpValue());
        sendChangeCmd();

                          Trig_SuperSonic();         //触发超声波发射
                    while(INPUT == 0)          //等待回声
         {
             ;
         }
                     Measure_Distance();        //计算脉宽并转换为距离
                                 display_dis(thickness,0x07);    //显示厚度

//                                 if(thickness>=100)
//                                 {
//                                         ES=1;TR0=0;
//                                         UART_SendString("The thickness exceeds the warning value!");
//                                         ES=0;
//                                         beep=0;
//                            }
              Init_Parameter();          // 参数重新初始化
                    delayt(100);
    }

}

void timer0 (void) interrupt 1   //T0中断处理函数
{
        TF0 = 0;
        TL0 = 0x66;
        TH0 = 0xfc;
        count++;
        if(count == 18)//超声波回声脉宽最多18ms
        {
                TR0 =0;
                TL0 = 0x66;
                TH0 = 0xfc;
                count = 0;
        }
}

void UART_INTERRUPT() interrupt 4
{
    static int i = 0;  // 静态局部变量,被初始化一次
    if (RI) {  // 中断处理函数中,对于接收中断的响应
        RI = 0;  // 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pass[i] = SBUF;
        i++;
        if (i == 2) {
            pass[i] = '\0';  // 添加字符串结束符
            i = 0;
        }
    }
    if (TI);  // 处理发送中断
}注释部分是蓝牙

网友A:
想想看当你让CPU做DELAY时,超声波测距与蓝牙在干什么?它们这期间能好好地干活吗?

网友B:
78行 TMOD = 0x20; 改为 TMOD |= 0x20;
271行 TMOD = 0x01; 改为 TMOD |= 0x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想看当你让CPU做DELAY时,超声波测距与蓝牙在干什么?它们这期间能好好地干活吗?

我没有听懂,可以再指导我一下吗

网友A:
随着你的进步,会懂的。布置一个作业:
禁用DELAY()函数,这个东东最害人。它是初学者最喜欢用,而对多功能妨害最多的函数。
提示:延时用定时器中断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