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单片机OLED显示 求改错

楼主(2023-05-18):
文件在附件  屏幕显示温度
Re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main.c...
compiling oled.c...
oled.c(3):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void'
oled.c(4):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oled.c(6):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while'
oled.c(7):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0

新建文件夹 (2).zip

网友A:
帮你改好了

网友A:
帮你改好了,好几个地方错误,你应该是新手吧,你这代码没有验证,能不能用还不知道

新建文件夹 (2).zip

网友:
帮你改好了,好几个地方错误,你应该是新手吧,你这代码没有验证,能不能用还不知道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