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in.c(32):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xpected '<id>'

楼主:
main.c(32):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xpected '<id>'大佬们这行代码为什么出错啊

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A(2023-05-18):
修改如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void EEPROM_Write(int addr, char value);

网友A:
这样就通过了

网友B:
你这是8051吧,对于C51来说data是个关键字啊!!!

网友C:
Data 是 keil 保留关键字,不可以使用。

网友D:
不是unsigned int 的问题,是不能用data这个词,这个c51是关键字

网友E:
keil里面带颜色的字都要特别注意

网友F:
关键字不要当变量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