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发送问题,232发送数据到电脑上,每个数据后面多了一个00

楼主(2023-05-18):
串口232发送数据到电脑上,每个数据后面多了一个00,如何解决

楼主:
12 00 34 00 1A 00 3A 00 40 00 6A 00

网友A:
两边停止位的设置不一样造成的吧?

网友B:
调用的别人的发送函数吧。

楼主:
已解决,数组定义成uint16_t,但是我发送的时候做了一下强制转换,转换成uint8_t,所以才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