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2单片机板子仿真能跑实物上LCD1602显示屏是一堆白块

楼主:
如图,仿真的时候是这样的,但是实物用开发板拼好之后是这样的大佬们知道怎么改吗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系统默认数据类型进行重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N=P2^2;
sbit DATO=P1^3;
sbit DATI=P1^2;
sbit CS=P1^0;
sbit Clk=P1^1;
sbit DHT11_DQ=P2^3;
sbit IN1_A=P3^0;
sbit IN2_B=P3^1;
sbit IN3_C=P3^2;
sbit IN4_D=P3^3;
sbit motor=P3^7;
uchar code table[8]={0x0c,0x12,0x12,0x0c,0x00,0x00,0x00,0x00};
unsigned char datas0[]={0,0,0,0};  //缓冲数据
unsigned char datas1[]={0,0,0,0};  //缓冲数据
uint ch0=0,ch1=0;
int vcc;
uchar dat=0;

void send_pulse_z(u8 step)
{
        u8 temp=step;
        switch(temp)//8个节拍控制:A->AB->B->BC->C->CD->D->DA
        {
                case 0: IN1_A=1;IN2_B=0;IN3_C=0;IN4_D=0;break;
                case 1: IN1_A=1;IN2_B=1;IN3_C=0;IN4_D=0;break;
                case 2: IN1_A=0;IN2_B=1;IN3_C=0;IN4_D=0;break;
                case 3: IN1_A=0;IN2_B=1;IN3_C=1;IN4_D=0;break;
                case 4: IN1_A=0;IN2_B=0;IN3_C=1;IN4_D=0;break;
                case 5: IN1_A=0;IN2_B=0;IN3_C=1;IN4_D=1;break;
                case 6: IN1_A=0;IN2_B=0;IN3_C=0;IN4_D=1;break;
                case 7: IN1_A=1;IN2_B=0;IN3_C=0;IN4_D=1;break;
                default: IN1_A=0;IN2_B=0;IN3_C=0;IN4_D=0;break;//停止相序
        }
}

void send_pulse_f(u8 step)
{
        u8 temp=step;
        switch(temp)//8个节拍控制:A->AB->B->BC->C->CD->D->DA
        {
                case 7: IN1_A=1;IN2_B=0;IN3_C=0;IN4_D=0;break;
                case 6: IN1_A=1;IN2_B=1;IN3_C=0;IN4_D=0;break;
                case 5: IN1_A=0;IN2_B=1;IN3_C=0;IN4_D=0;break;
                case 4: IN1_A=0;IN2_B=1;IN3_C=1;IN4_D=0;break;
                case 3: IN1_A=0;IN2_B=0;IN3_C=1;IN4_D=0;break;
                case 2: IN1_A=0;IN2_B=0;IN3_C=1;IN4_D=1;break;
                case 1: IN1_A=0;IN2_B=0;IN3_C=0;IN4_D=1;break;
                case 0: IN1_A=1;IN2_B=0;IN3_C=0;IN4_D=1;break;
                default: IN1_A=0;IN2_B=0;IN3_C=0;IN4_D=0;break;//停止相序
        }
}

void delay_10us(u16 ten_us)
{
        while(ten_us--);
}
void delay_ms(u16 ms)
{
        u16 i,j;
        for(i=ms;i>0;i--)
                for(j=110;j>0;j--);
}

//复位DHT11
void DHT11_Rst(void)
{
        DHT11_DQ=1;
        delay_10us(1);
        DHT11_DQ=0;
    delay_ms(25);
    DHT11_DQ=1;
        delay_10us(3);
}

u8 DHT11_Check(void)
{
        u8 retry=0;

        while (!DHT11_DQ&&retry<100)//判断从机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
                retry++;
                _nop_();
        };
        if(retry>=100)return 1;
        else retry=0;
    while (DHT11_DQ&&retry<100)//判断从机发出 80us 的高电平是否结束如结束则主机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
                retry++;
                _nop_();
        };
        if(retry>=100)return 1;
        return 0;
}

//从DHT11读取一个字节
//返回值:读到的数据
u8 DHT11_Read_Byte(void)
{
    u8 i,temp;
        u8 data_byte=0;
        u8 retry=0;

          for(i=0;i<8;i++)//接收8bit的数据
          {
//                while(!DHT11_DQ);//等待50us的低电平开始信号结束
                while (!DHT11_DQ&&retry<50)//等待50us的低电平开始信号结束
                {
                        retry++;
                        _nop_();
                };
                retry=0;
                delay_10us(3);//等待40us
                temp=0;//时间为26us-28us表示接收的为数据'0'
                if(DHT11_DQ==1)
                        temp=1; //如果26us-28us之后还为高电平则表示接收的数据为'1'
//                while(DHT11_DQ);//等待数据信号高电平'0'为26us-28us'1'为70us
                while (DHT11_DQ&&retry<100)//等待数据信号高电平'0'为26us-28us'1'为70us
                {
                        retry++;
                        _nop_();
                };
                data_byte<<=1;//接收的数据为高位在前右移
                data_byte|=temp;
          }

          return data_byte;
}

//从DHT11读取一次数据
//temp:温度值(范围:0~50°)
//humi:湿度值(范围:20%~90%)
//返回值:0,正常;1,读取失败
u8 DHT11_Read_Data(u8 *temp,u8 *humi)
{
         u8 buf[5];
        u8 i;
        DHT11_Rst();
        if(DHT11_Check()==0)
        {
                for(i=0;i<5;i++)//读取40位数据
                {
                        buf[i]=DHT11_Read_Byte();
                }
                if((buf[0]+buf[1]+buf[2]+buf[3])==buf[4])
                {
                        *humi=buf[0];
                        *temp=buf[2];
                }

        }else return 1;
        return 0;
}

u8 DHT11_Init(void)
{
        DHT11_DQ=1;
        DHT11_Rst();
        return DHT11_Check();
}

void delay1ms(uint ms)
{
        uint i,j;
  for(i=0;i<ms;i++)
                for(j=0;j<100;j++);
}

void wr_com(uchar com)
{
        delay1ms(1);
  RS=0;
  RW=0;
  EN=0;
  P0=com;
  delay1ms(1);
  EN=1;
  delay1ms(1);
  EN=0;
}

void wr_dat(uchar dat)
{
        delay1ms(1);;
  RS=1;
  RW=0;
  EN=0;
  P0=dat;
  delay1ms(1);
  EN=1;
  delay1ms(1);
  EN=0;
}

void wr_new()
{
        uchar i;
  wr_com(0x40);
  for(i=0;i<8;i++)
  {
    wr_dat(table[ i]);
  }
}

void lcd_init()
{
        delay1ms(15);
  wr_com(0x38);delay1ms(5);
  wr_com(0x08);delay1ms(5);
  wr_com(0x01);delay1ms(5);
  wr_com(0x06);delay1ms(5);
  wr_com(0x0c);delay1ms(5);
  wr_new();
  wr_com(0x80);
  wr_dat('A');
  wr_com(0x89);
  wr_dat('B');
  wr_com(0xc0);
  wr_dat('C');
        wr_com(0xcd);
  wr_dat('%');
}

unsigned char adc0832(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char i,test,adval;
        adval = 0x00;
        test = 0x00;
        Clk = 0;       //初始化
        DATI = 1;
        _nop_();
        CS = 0;
        _nop_();
        Clk = 1;
        _nop_();

        if ( CH == 0x00 )      //通道选择
        {
                Clk = 0;
                DATI = 1;      //通道0的第一位
                _nop_();
                Clk = 1;
                _nop_();
                Clk = 0;
                DATI = 0;      //通道0的第二位
                _nop_();
                Clk = 1;
                _nop_();
        }
        else
        {
                Clk = 0;
                DATI = 1;      //通道1的第一位
                _nop_();
                Clk = 1;
                _nop_();
                Clk = 0;
                DATI = 1;      //通道1的第二位
                _nop_();
                Clk = 1;
                _nop_();
        }

        Clk = 0;
        DATI = 1;
        for( i = 0;i < 8;i++ )      //读取前8位的值
        {
                _nop_();
                adval <<= 1;
                Clk = 1;
                _nop_();
                Clk = 0;
                if (DATO)
                adval |= 0x01;
                else
                adval |= 0x00;
        }
        for (i = 0; i < 8; i++)      //读取后8位的值
        {
                test >>= 1;
                if (DATO)
                test |= 0x80;
                else
                test |= 0x00;
                _nop_();
                Clk = 1;
                _nop_();
                Clk = 0;
        }
        if (adval == test)      //比较前8位与后8位的值,如果不相同舍去。若一直出现显示为零,请将该行去掉
        dat = test;
        nop_();
        CS = 1;        //释放ADC0832
        DATO = 1;
        Clk = 1;
        return dat;
}

u8 smog=0;
u8 steps;
void main(void)
{
        u8 temp=0,humi=0;
        lcd_init();
        wr_com(0x01);
        while(DHT11_Init());
        motor=1;
  while(1)
  {
                DHT11_Read_Data(&temp,&humi);
    ch0=adc0832(0)*1.97;
                smog=ch0/5;
          //数据处理
                datas0[2]=smog/100;
          datas0[1]=smog/10%10;   //小数点后两位
                datas0[0]=smog%10;   //小数点后两位

                ch1=adc0832(1)*1.97;

                //数据处理
                datas1[3]=ch1/1000;    //个位
          datas1[2]=ch1%1000/100;  //小数点后一位
          datas1[1]=ch1%100/10;   //小数点后两位
                datas1[0]=ch1%10;   //小数点后两位
                vcc=datas1[3]*1000+datas1[2]*100+datas1[1]*10+datas1[0];

                wr_com(0x80);
                wr_dat('s');
                wr_dat('m');
                wr_dat('o');
                wr_dat('g');
                wr_dat(':');
                wr_dat(datas0[2]+0x30);
                wr_dat(datas0[1]+0x30);
    wr_dat(datas0[0]+0x30);
                wr_dat('%');
                wr_com(0x8b);
    wr_dat(datas1[2]+0x30);
                wr_dat('.');
                wr_dat(datas1[1]+0x30);
    wr_dat(datas1[0]+0x30);
                wr_dat('V');
                wr_com(0x80+0x40);
                wr_dat('t');
                wr_dat(':');
                wr_dat(temp/10+0x30);
                wr_dat(temp%10+0x30);
                wr_dat('^');
                wr_dat('C');
                wr_com(0x88+0x40);
                wr_dat('h');
                wr_dat(':');
                wr_dat(humi/10+0x30);
                wr_dat(humi%10+0x30);
                wr_dat('%');
                if(vcc>177){//大于1.77V
                        send_pulse_f(steps);
                        steps++;
                        if(steps>=8){
                                steps=0;
                        }
                }
                if(vcc<120){
                        send_pulse_z(steps);
                        steps++;
                        if(steps>=8){
                                steps=0;
                        }
                }
                if(temp>40 || humi>80){
                        motor=0;
                }
                else motor=1;
                delay_ms(30);
  }
}

网友A(2023-05-18):
图片好像没有发出来,就是实物上lcd1602是一行白块

网友B:
先确认实物与仿真是一样的。

网友C:
检查接线,检查排阻方向

网友D:
调整下对比度试试,就是第三脚的电压

网友E:
首先查看一下接线,看看硬件接线是否出错,还有单片机型号确认一下

网友F:
实物和仿真差距大这呢

网友G:
应该是对比度电压不对,要用可调电阻进行调节的。

网友H:
程序还牵扯DHT11的操作,如果DHT11不正常,会影响LCD1602。我屏蔽DHT11程序在实物上试,LCD1602显示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