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各位关于oled0.96的问题 在清屏函数后加延时会出现点或者竖杠的情况

楼主(2023-05-18):
oled启动的时候在清屏函数后加延时(1ms),会出现点或者竖杠的情况,这是清屏函数的问题吗,测试好像不是取模的问题

void OLED_Clear(void)  清屏函数
{
        uint8_t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 (0xb0+i,OLED_CMD);    //设置页地址(0~7)
                OLED_WR_Byte (0x02,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for(n=0;n<128;n++)
                {
                        OLED_WR_Byte(0,OLED_DATA);
                }
        } //更新显示
}

网友A:
需要结合硬件图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