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和直流电机不能都正常工作 附单片机程序

楼主:
问题:之前测试了液晶的部分是可以正常显示的,然后测试了电机可不可以正常工作,运行程序会自己开始加速。当在电机的程序开始之前加上显示液晶的程序,按下按键就没有反应,电机也不转,不太清楚为什么。电机的程序是在网上找的,因为对PWM还不太清楚。
1.不加液晶显示的时候是这样的,电机正常运转(图一)
2.加上液晶那句,液晶能显示(图二)
按键也没有反应

图二

图二

图一

图一

网友A(2023-05-18):
第一次发帖,规则还不太熟悉,但很希望能有人回复,真的很困扰我这个问题

网友B:
while(1);就是死循环啊,你好多地方用了,像是下面的程序,是不该用的。
void Start()
{
        LCD_Init();
        LCD_Display_String(4,0,"Treadmill");
        while(1);
}

网友C:
DataForm_STC15.H 和 DataForm_STC15.H 呢?

网友D:
电机是感性负载,断电时(停机)需要考虑电机上的电感存储的能量,会向外界释放。
这里是要加一个续流二极管的,并在电机上。

网友A:
之前考虑加while(1)是希望液晶能一直显示所以加上了,我现在按照大家的意见再改一下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电机是感性负载,断电时(停机)需要考虑电机上的电感存储的能量,会向外界释放。
这里是要加一个续流二极 ...

谢谢大佬,刚刚改完了,可以正常运行了。下面要去解决怎么测速和计算路程的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hile(1);就是死循环啊,你好多地方用了,像是下面的程序,是不该用的。
void Start()
{

啊啊,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