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D40110制作计数器

楼主(2023-05-19):
请教一下大佬,帮我检查一下这个原理图电路有没有什么问题,CD40110无法进行仿真实验,所以恳请大佬帮帮忙。K1是复位、K2是倒数、K4是暂

网友A:
参考一下, 祝顺利

网友B:
第4脚要有下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 祝顺利

谢谢兄弟,但是要求我必须用555定时器做信号,输出1~10HZ的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4脚要有下拉电阻。

谢谢,兄弟的CD40110在proteus上怎么搜到的呀,我搜出来的没办法仿真

网友B:
就是这样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样选啊。

哦哦哦,谢谢兄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4脚要有下拉电阻。

请问大佬,我用ne555产生脉冲给cd40110控制两位数码管加法记数,现在是一直加到99才重新记数,怎么让它加到20就重新记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大佬,我用ne555产生脉冲给cd40110控制两位数码管加法记数,现在是一直加到99才重新记数,怎么让它加 ...

这种用计数器+七段译码器的方式好做,计数值到20,Reset计数器就行了,用CD40110这种计数器和七段译码器合体,计数值在内部的反而很难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