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看STC8H单片机代码哪里有问题?

楼主(2023-05-19):
#include <STC8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JR_JDQ = P1^7;
sbit JS_JDQ = P1^5;
sbit FMQ = P1^6;
sbit DCF_JDQ = P1^4;
sbit KEY1 = P1^1;

sbit ID1 = P3^3;
sbit ID2 = P3^4;
sbit ID3 = P3^5;

bit t0zd0b=0;

void TM0_init()  //250us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1A;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FF;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 = 1;       //开总中断
        ET0 = 1;      //开T0中断
}

/*
必须开启T0中断,延时函数才起作用
*/
void delay_1ms(void)
{
        uchar i = 4; //每次256us,1ms中断4次
        while (i) {
                if (t0zd0b)
                {
                        t0zd0b = 0; //清除时间中断标志
                        --i;
                }
        }
}
void delay_ms(uint var)//延时单位为毫秒,最多延时65.535秒(65535mS)
{
        while (var--)
        {
                delay_1ms();
        }
}

#define d_s(s) delay_ms((s)*1000ul)//延时单位为秒

void IO_init()
{
    P1M0 = 0x00;
    P1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
                if(TF0)
                TF0=0;
                t0zd0b=1;
        }

void main()
{
                IO_init();
                TM0_init();

    while (1)
                {
                                                                        if(KEY1 == 1 && ID1 == 1)
                                                                        {
                                                                                JR_JDQ = 1;d_s(1);
                                                                                JS_JDQ = 1;d_s(1);

                                                                        }
                                                                        else if(KEY1 == 1 && ID2 == 1)
                                                                        {
                                                                                FMQ = 1;d_s(1);
                                                                                DCF_JDQ = 1;d_s(1);
                                                                        }
                                                                        else if(KEY1 == 1 && ID3 == 1)
                                                                        {
                                                                                JR_JDQ = 0;d_s(1);
                                                                                JS_JDQ = 0;d_s(1);
                                                                                FMQ = 0;d_s(1);
                                                                                DCF_JDQ = 0;d_s(1);
                                                                        }
                }
}

楼主:
没有人知道啊

网友A:
就这?问题描述呢?

网友B:
        TL0 = 0x1A;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FF;                                //设置定时初始值

网友B: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
                if(TF0)
                TF0=0;
                t0zd0b=1;
//中断程序应加下面两句,已把计时减至0的寄存器复原,再重新计时

TL0 = 0x1A;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FF;                                //设置定时初始值
        }

网友C:
stc8好像要先定义脚的模式,跟arduino一样

网友D:
代码有没有问题,需要依据你程序的目的。
没有目的,就当作是炼打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