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作一个PCB板, 求教

楼主(2023-05-19):
想作几个小试验. 画了一个PCB. 在嘉立创EDA上却无法完成注册, 只好另想别的法子了. 用sprint-layout 5.0-pcb-cn重新画了一个PCB. 放在这儿, 各位可有好办法.

网友A:
某一个宝上多了,一颗树上?

网友B:
我记得sprint-layout可以导出为GerBer文件和钻孔文件,之后再用其它软件编辑。

楼主:
是的.可以导出来的.

网友C:
网上的软件一大把,我花了几块钱买了一个软件套餐,Ad9-Ad20.安装软件,有安装教程,使用教程,封装库。因为电脑配置的问题我选择了ad9.里面70%的都是中文

网友D:
某1个宝随便找一个,然后把sprint-layout文件发给他就行,他会帮你导出gerb文件,嘉立创现在不是自己的EDA不能免费打样了,找别家也差不了多少钱

网友E:
PCB就是印刷电路板的缩写,就不要PCB后面还带个“板”字

网友F:
嘉立创EDA很容易入门的,元件库又是现成的,画好一键下单,每个月还有两张10cm*10cmPCB免费打样券。真的是太友好了。

楼主:
嘉立创EDA  不想说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某1个宝随便找一个,然后把sprint-layout文件发给他就行,他会帮你导出gerb文件,嘉立创现在不是自己的EDA ...

sprint-layout 没有EDA功能,画错了都找不到北。
比如PCB是块地图,EDA相当于地图导航,少一根线都能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