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电路控制mos管来实现延时,mos管栅极电压还未到达开启电压时,mos管就导通?

楼主:
电路图如图所示,示波器黄色通道1测试电容两端电压,蓝色通道2测试Vds.使用的mos管型号为IRFZ34n,mos管总是在1伏时导通,使用了其他mos管也是同样的情况,这1伏的电压还没有达到mos管的开启电压,为啥mos管就开启了呢?

网友A(2023-05-19):
如果GS没有回路,所测结果没有意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GS没有回路,所测结果没有意义。

GS是有回路的,源极接地和电容是共地的

网友C:
先学会画图,不是用嘴说共地,要用标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先学会画图,不是用嘴说共地,要用标记。

不好意思,只是用笔画了图,洞洞板验证,实际连接的时候电路是没问题的

网友B:
把电路重新画了一遍C:\Users\JiangXin\Desktop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把电路重新画了一遍

电路图

网友D:
你对MOS开启电压这概念理解有误。
3MΩ电阻太大了。
换成40kΩ,应该能符合规格书。

网友E:
MOSFET从开始导通到完全导通,是有一个区间的。

网友A:
任意自定义测试电路取得的数据不具有参考价值

网友C:
示波器中,竖虚线之前,黄蓝全=0,如何解释(怀疑测量的真实及有效性)。
建议:将黄色表笔,点在MOS-G处(越过750电阻),再试试。另5V电源处加个开关,示波器用单次触发,触发电平调到黄线0.2V。合上开关,逮个图波,这样准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中,竖虚线之前,黄蓝全=0,如何解释(怀疑测量的真实及有效性)。
建议:将黄色表笔,点在MOS-G处 ...

竖虚线之前,还没有通电

网友F:
vth是一个范围很大的值

网友G:
你的示波器档位显示有误,是否开了1/2衰减?,5V供电你的栅格显示只有2.5V,那1V的RC延时波形这个比例换算应该是2V.然后一般mos有明显IDS漏电,所以D极串联电阻最好换算在ma级,5V供电用4.7K电阻波形会明显一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的示波器档位显示有误,是否开了1/2衰减?,5V供电你的栅格显示只有2.5V,那1V的RC延时波形这个比例换算应该 ...

10V供电串3M电阻加上示波器内阻1M,电压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