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怎么接受不到数据?

楼主(2023-05-19):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8 receiveData;
    receiveData= Weight_Shiwu;
//     receiveData=SBUF;//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    RI = 0;//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SBUF=receiveData;//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楼主: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3;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网友A:
通讯的要看2方设置和晶振

网友B:
检查下波特率和接线吧

网友C:
查看一下初始化有没有问题,然后看看串口有没有收到实际的数据

网友D:
通讯是双方的事,需要双方满足条件。单独讨论一方无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看一下初始化有没有问题,然后看看串口有没有收到实际的数据

串口没有收到数据

网友E:
你的串口中断只是发送,没有接收。

网友F:
串口有没有初始化,或者引脚接的不对

网友G:
请让我们看看设置和初始化串口的代码。

网友H:
串口中断的写法如图所示。
如楼主只想把接收的数据转发回去,SBUF = receiveData;此行注释去除就行。
如果想正常使用串口发送,要添加如下代码:
//注意串口初始化要有TI=1;
char putchar (char c)
{
        while(!TI);
        TI=0;
        SBUF = c;
        return c;
}

网友I:
波特率没有设置对,一般都是这种低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