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不用单片机可以实现步进角的细分吗?

楼主(2023-05-19):
用555产生脉冲信号配合数字电路控制步进电机步进角的细分。

网友A:
可以,使用FPGA或74芯片和晶振,译码出相应的脉冲节拍信号即可驱动。

网友B:
L297+L298N +NE555 可以实现半步细分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L297+L298N +NE555 可以实现半步细分驱动

“半步细分驱动”?我这个步进电机基本步进角30度,A相输入一个正脉冲后B相再输入一个正脉冲可以实现步进角15度的旋转,算不算细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FPGA或74芯片和晶振,译码出相应的脉冲节拍信号即可驱动。

“相应的脉冲节拍信号”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FPGA或74芯片和晶振,译码出相应的脉冲节拍信号即可驱动。

我已经实现了4位二进制译码输出的半步步进,再进一步实现4细分,8细分,,,,4位二进制编码  可以吗?8位二进制编码可不可以进一步细分?
我理解半步细分驱动是把一个脉冲周期分两步,如果把一个周期分成4步可不可以4细分?

网友C:
步进电机驱动专用芯片可以实现。给脉冲和方向信号就可以,不用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