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添加封装出现 stream read error

楼主(2023-05-19):
已经重启好几次了,还是添加不上,有些能添加。用的是20版本的。

网友A:
"stream read error"是指在读取流(stream)时发生了错误。在AD中添加封装时出现这个错误,可能有几种可能的原因:封装文件错误:确保您的封装文件(封装库)正确且完整。封装文件可能已损坏或包含错误,导致读取错误。尝试使用其他封装文件进行测试,或重新下载/获取正确的封装文件。  Altium Designer配置错误:检查您的Altium Designer配置是否正确。确保所使用的版本和设置与您的系统兼容,并且没有缺失或损坏的文件。您可以尝试重新安装或修复Altium Designer以解决任何可能的配置问题。  硬件或系统问题:某些情况下,与硬件或系统相关的问题可能导致流读取错误。确保您的计算机硬件(例如硬盘驱动器)和操作系统正常工作,没有任何损坏或错误。您可以尝试在其他计算机上尝试添加封装,看看问题是否依然存在。  其他软件冲突:有时,其他正在运行的软件可能会干扰Altium Designer的操作,导致流读取错误。尝试关闭其他不必要的软件或进程,并重新尝试添加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