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芯片控制芯片,来达到增加引脚的方法

楼主(2023-05-19):
大佬们好,今日突发奇想,手中的STM32F103C8T6芯片只有短短几十根引脚,要是使用其中的几根来连接其他的相同芯片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像水流一样,源头只有一处,却能够流出几十上百条的分支。
想实现的话,仅靠普通的IO口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可以,技术够的1根线都可以

网友B:
可以试试

网友C:
GPIO扩展有很多方案,看你的需求,想走通讯的直接挂8860,不想走通讯可以走移位寄存器

网友D:
你可以试试,应该可以!但是成本会很高。还不如以下方案可靠:
一、直接多引脚封闭芯片;二、使用专用的IO扩展芯片。

楼主:
好嘞,谢谢大佬们的回复

网友E:
想像是对的。但不可以并行扩充,也即用时间换空间。
你将8个IO扩成80个口,空间扩大了10倍,但你用分10步进行读写,即用10倍的时间操作。

网友F:
你想想一个最简单的额128*64的LED屏幕,每个灯是不是都可以单独控制亮,灭?那是不是每个灯可以看做一个IO口,这样几千个IO也很正常。128*64=8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