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DTR20测速雷达测到的速度发送到SBUF上的是什么类型的数值?

楼主(2023-05-19):
请问LDTR20测速雷达测到的速度通过串口发送到51单片机SBUF上的是什么类型的数值?是转换好了的一个十进制数值,还是一组字符串,还是ASCII码?

网友A:
无论是什么类型的数据,存储或传输时,都是用N个8位的进制0101……来表示的。
你所说的SBUF中的数据,是这个N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