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交通信号灯程序

楼主(2023-05-19):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        <reg52.h>
/*****定义控制位**********************/
sbit        EW_LED2=P2^3;        //EW_LED2控制位
sbit        EW_LED1=P2^2;        //EW_LED1控制位
sbit        SN_LED2=P2^1;        //SN_LED2控制位
sbit        SN_LED1=P2^0;        //SN_LED1控制位
sbit    SN_Yellow=P1^6; //SN黄灯
sbit    SN_Red=P1^7;    //SN红灯
sbit    EW_Yellow=P1^2; //EW黄灯
sbit    EW_Red=P1^3;    //EW红灯
bit     Flag_SN_Yellow;     //SN黄灯标志位
bit     Flag_EW_Yellow;     //EW黄灯标志位
char        Time_EW;  //东西方向倒计时单元
char        Time_SN;  //南北方向倒计时单元
uchar EW=10,SN=10,EWL=3,SNL=3;     //程序初始化赋值,正常模式
uchar EW1=10,SN1=10,EWL1=3,SNL1=3; //用于存放修改值的变量
uchar code table[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9段选码
uchar code S[9]={0X28,0X48,0X18,0X48,0X82,0X84,0X81,0X84,0x88};//交通信号灯控制代码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x) //延时ms
{
        unsigned 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显示子函数**************************/
void Display(void)
{
        char h,l;
        h=Time_EW/10;
        l=Time_EW%10;
    P0=table[l];
        EW_LED2=1;
        delay_ms(1);
        EW_LED2=0;
    P0=table[h];
        EW_LED1=1;
        delay_ms(1);
        EW_LED1=0;

        h=Time_SN/10;
        l=Time_SN%10;
        P0=table[l];
        SN_LED2=1;
        delay_ms(1);
        SN_LED2=0;
    P0=table[h];
        SN_LED1=1;
        delay_ms(1);
        SN_LED1=0;

}

/**********************T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0(void)interrupt 1 using 1
{
        static uchar count;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ount++;

        if(count==10)
        {
          if(Flag_SN_Yellow==1) //测试南北黄灯标志位
          {SN_Yellow=~SN_Yellow;}
          if(Flag_EW_Yellow==1)  //测试东西黄灯标志位
          {EW_Yellow=~EW_Yellow;}
        }
        if(count==20)        {
                Time_EW--;
                Time_SN--;
        if(Flag_SN_Yellow==1)//测试南北黄灯标志位
            {SN_Yellow=~SN_Yellow;}
        if(Flag_EW_Yellow==1)//测试东西黄灯标志位
            {EW_Yellow=~EW_Yellow;}
        count=0;
        }

}

/*********************主程序开始**********************/
void main(void)
{

    TMOD=0x01;//定时器工作于方式1
        TH0=(65536-50000)/256;//定时器赋初值
        TL0=(65536-50000)%256;
        EA=1; //CPU开中断总允许
        ET0=1;//开定时中断
    TR0=1;//启动定时

        /*******S0状态(初始状态)**********/
        Time_EW=3;
        Time_SN=3;
        while(Time_SN>=0||Time_EW>=0)
        {
          Flag_EW_Yellow=0;           //EW关黄灯显示信号
          P1=S[8];         //所有路口红灯
          Display();
        }

        while(1)
        {
                /*******S1状态(主干道直行状态)**********/
                Time_EW=EW;
                Time_SN=SN;
                while(Time_SN>=4)
            {
              Flag_EW_Yellow=0;           //EW关黄灯显示信号
                  P1=S[0];         //SN通行,EW红灯
              Display();
                }

                /*******S2状态(主干道直行黄灯闪烁状态)**********/
            P1=0x00;
                while(Time_SN>=0)
           {
             Flag_SN_Yellow=1;         //SN开黄灯信号位
                 EW_Red=1;      //SN黄灯亮,等待左转信号,EW红灯
             Display();
           }

           /***********赋值(主干道通行变次干道通行)**********/
                EW=EW1;
                SN=SN1;
                EWL=EWL1;
                SNL=SNL1;

                /*******S3状态(次干道直行状态)**********/
                Time_EW=SN;
                Time_SN=EW;
            while(Time_EW>=4)
            {
                  Flag_SN_Yellow=0;  //SN关黄灯显示信号
                  P1=S[4];         //EW通行,SN红灯
                  Display();
                }

                /*******S4状态(次干道直行黄灯闪烁状态)**********/
                P1=0X00;
                while(Time_EW>=0)
           {
             Flag_EW_Yellow=1;//EW开黄灯信号位
             SN_Red=1;//EW黄灯亮,等待左拐信号,SN红灯
             Display();
           }

                    /***********赋值(次干道通行变主干道通行)**********/
            EW=EW1;
                SN=SN1;
                EWL=EWL1;
                SNL=SNL1;
        }
}

//注意:需要在proteus仿真软件进行仿真必须将上述C语言代码生成为后缀名为.hex的文件

网友A(2023-10-12):
引用 网友B:
四个方向LED交通灯的亮灭吧

好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char code S[9]={0X28,0X48,0X18,0X48,0X82,0X84,0X81,0X84,0x88};//这行代码表示什么,没看懂

四个方向LED交通灯的亮灭吧

网友A:
uchar code S[9]={0X28,0X48,0X18,0X48,0X82,0X84,0X81,0X84,0x88};//这行代码表示什么,没看懂

网友A:
uchar code S[9]={0X28,0X48,0X18,0X48,0X82,0X84,0X81,0X84,0x88};//交通信号灯控制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