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8038的信号发生器

楼主(2023-05-19):
求用Multisim做基于8038的信号发生器,求仿真源件和代码

网友A:
这个片子停产很久了,连代用品MAX038都停产了,做这些东西毫无意义。

网友B:
要在 Multisim 中设计基于 8038 的信号发生器,你需要使用以下组件和连接:

8038 信号发生器芯片:在 Multisim 中找到合适的 8038 信号发生器芯片模型并添加到电路中。

模拟电压源(VCC):为 8038 芯片提供正电源电压。

模拟接地(GND):连接到电路的地线。

控制电压源(Vc):用于调整信号的频率和幅度。

输出电容(Cout):连接到 8038 芯片的输出引脚,平滑输出信号。

可调电阻(R):连接到 8038 芯片的外部电阻引脚,控制输出信号的频率。

示波器:连接到输出电容的另一端,以观察生成的信号波形。
              VCC
               │
               ▼
              ┌─┴─┐
              │8038│
              └─┬─┘
Vc ──┬────┬────┘
     │    │
     │    ▼
     │   Cout
     │    │
     ▼    ▼
     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