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中三相异步电机应该如何与单片机相连?

楼主(2023-05-19):
如图所示,是在protues电路仿真中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元件,元件名是MOTOR-3PH。在网上找到的有关其他直流或者步进电机的介绍基本上都需要搭载相应的驱动模块,但是对三相异步电机的连接方式很少,只找到一种说法说其中已经包含了驱动模块,可以直接与单片机(AT89C52)相连,但是不确定这种说法的准确性,蹲一个靠谱的解答,谢谢大家!

网友A:
可以通过继电器开关三相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继电器开关三相电机。

请问是单片机的输出端口接继电器,然后继电器再接三相电机吗?

网友B:
原理图中,关键的部分,只是【引脚】而矣。并不再于图形如何。
甚至你可以用【本图例】去表示一个三脚的电位器。
不过当【此图】用于:Proteus时,由于Proteus库中对于这个【图形】进行了定义,也即对于【它】的仿真功能进行的设定、描述。这时的【它】功能就被Proteus锁定了。
因此【它】是否包含驱动模块,是否是电机,或是电位器什么的,完成取决于Proteus库中对【它】的功能定义描述!
这就给了你一个提示:你需要【它】是什么功能,请查阅Proteus库。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单片机的输出端口接继电器,然后继电器再接三相电机吗?

你说得对,单片机的输出端口接继电器,然后继电器再接三相电机。

网友C:
用交流接触电器比较好

网友D(2025-09-28):
通过中间继电器和交流接触器以及热继电器来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