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家AD原理图的问题

楼主(2023-05-19):
想问一下各位图片中红圈圈起来的地方是锁定什么的

网友A:
有的原件有多个部分组成。如LM324,有四个运放(ABCD)。
这里锁定的是ABCD之间的关系,关系是什么,你可以试试(移动、删除、修改……)。

网友B:
这个软件可以调成中文的,一切都明白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软件可以调成中文的,一切都明白了吗

楼主已知这个E文单词是锁定的意思,就是不懂锁对象是什么,什么情景下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的原件有多个部分组成。如LM324,有四个运放(ABCD)。
这里锁定的是ABCD之间的关系,关系是什么,你可 ...

是啊,点到即可,自己摸索出来看成就感更强烈

网友D:
默认锁定。一般一个原件都是一个部分组成。有的引脚多的可以分成几部分。明确关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