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秒倒计时电路加蜂鸣器

楼主(2023-05-19):
多谢上次好老哥们的指点,计数电路已成功完成,现在我想加个蜂鸣器,倒计时最后一秒发出警告声,0秒警告结束。求解,怎么在现有电路上连接。多谢各位了。

网友A:
有3种方法74LS147/74LS04+74LS30/CD4532

网友B:
加个译码器,译出59,将译出的电平,用于控制蜂鸣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3种方法74LS147/74LS04+74LS30/CD4532

老哥,可以讲详细一点吗,我没弄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可以讲详细一点吗,我没弄懂。

虽然芯片有3种,其实归结起来就2种,想知道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芯片有3种,其实归结起来就2种,想知道哪种?

CD4532的,我现在用4532做了一个,8个输入引脚连接我图中的数码管的八根线,我想的是cd4532输出001时报警,我就在输出的Q1,Q2加个或门然后连接蜂鸣器的低端,Q0端直接连接蜂鸣器的高。但是我仿真的结果是在倒计时三秒时蜂鸣器就开始叫了。这么多字,不知道老哥看懂我的表达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CD4532的,我现在用4532做了一个,8个输入引脚连接我图中的数码管的八根线,我想的是cd4532输出001时报警 ...

查阅过CD4532功能表了?正确的选择是输入00000001输出000用3端或非门,从逻辑上推导的,电路图我只弄了04+30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CD4532的,我现在用4532做了一个,8个输入引脚连接我图中的数码管的八根线,我想的是cd4532输出001时报警 ...

上面写错了是选择000作为信号,查阅功能表就知道,从7-0为最高到最低电路接法,因为有优先级缘故,即当信号为00000001时输出为000用或非门输出高电平接通蜂鸣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3种方法74LS147/74LS04+74LS30/CD4532

感谢老哥不耐其烦的指导,给了我不少启发,我终于弄好了,在八根数码管线前七根全部接或门,或出来为0,接蜂鸣器的低端,数码管最后一根线直接接蜂鸣器的高端。这样就实现了01发出声音,00时声音结束。

网友A:
引用 楼主:
CD4532的,我现在用4532做了一个,8个输入引脚连接我图中的数码管的八根线,我想的是cd4532输出001时报警 ...

由于4532或147优先级的存在,4532的I7-I0按顺序接个位DCBA十位DCBA,3端或非门输入接输出端的Q012,输出高电平有效接蜂鸣器即当出现7个0时,147则需要8个反相器串联输入端。之上2回复删除。

网友A:
之上描述无法实现1时报警而是1开始报警到0一直报警,要实现只有1时报警0时关闭,则需要修改逻辑,把I0和I1用方向再或门接I1,舍弃I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哥不耐其烦的指导,给了我不少启发,我终于弄好了,在八根数码管线前七根全部接或门,或出来为0, ...

嗯,分析很对,这样可以不用4532.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哥不耐其烦的指导,给了我不少启发,我终于弄好了,在八根数码管线前七根全部接或门,或出来为0, ...

7或门电路可以使用分立元件电阻二极管发光管三极管组合,4532/147虽说有优先级存在也是能实现只有1时作为信号使用,昨天已经搭建了4532电路147同理可以推导也是能实现,8与非门+非门这些都是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