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芯片 U3U4应该是什么芯片呢?

楼主(2023-05-19):
这个芯片连接着LED和电阻,其余一个管脚连接着连接器的电源端和另一个芯片链接,一个接地,另一个引脚好像是空引脚。请问一下这个芯片的具体作用或者是型号是多少呢?有无大佬可以解惑
这个是一个漏液传感器的板子,我认为芯片的主要功能是在检测到液体的时候控制LED变成红色完成报警,短线同理。我认为他是控制电压的当电阻变化时,通过电压的变化来完成对LED的控制,反向电路通电,LED变成另一种颜色。所以这个应该是个什么类型的芯片呢。或者是和这个芯片类似的型号都有什么。

楼主:
大佬们 我搜到了一个类似的 这个是反相器芯片吗

网友A:
你猜的有道理,也的确是这样,否则LED灯如何明暗呢?
只是,能达成这个目的的IC,有千千万万种。你提供的信息,不足以明确到可以直接指出是那一种。
希望碰巧坛里有人看到过。

网友B:
不是反相器就是运放

网友C:
板子上元件不多,电路也不复杂,只是U3、U4覆盖部分走线看不清,靠猜不准确。楼主想知道型号要把原理图画出来,标号数值写清楚,最好把外接电路也画出来便于分析。用于传感器采用单运放的可能性极大。

网友D:
首先确定供电引脚和输入输出引脚,这样就容易分析了,几个输入引脚?如果2个输入引脚,有没有一个接参考电压?一共5个引脚,确定电源引脚很容易,剩下的3个引脚输出引脚也很方便确认。剩余2个找出与传感器连接的引脚肯定是输入引脚,最后一个引脚看看其外接电路也不难判断是不是输入引脚或者使能引脚。这样不是很容易了吗?楼主只给出一个贴图,自己不做一些必要的工作,别人怎么回答?毕竟,没有实物在身边的多

网友D:
3脚估计是GND,4脚为输出引脚,其他3个引脚仅凭照片无法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