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对射计数器通信方式是什么?

楼主(2023-05-19):
红外对射计数器通信方式是什么

网友A:
开关信号输出。物体通过槽型光耦产生的阻断红外线信号经电压比较器识别整形输出开关信号

网友B:
开关量,按按键读取或者中断读取,没有协议类的通信方式。

网友C:
无所谓什么方式!
对于发射管,你加电,它就发一下红外光(其实不加电也发,只有不那么强而矣。理论任何非绝对0度的物体都在向外发出红外线)。
对于接收管,它收到红外,无论是不是对方发来了,它都会改变一个自己的导电能力(可以理解为阻值)。
你可以利用这个特性,将红外线的多寡转换成0、1数据,以达成通讯的目的。
至于如何利用,你随意,只要不出意外都行。

网友C:
另外补充一下,初学大多是想不到的问题:接收部分如果区分环境中的红外与发射管发出的红外。
这个极其重要。否则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D:
需要载波控制才能实现抗干扰

网友E:
一边是发射,一边接收,IC应该是LM393之类的电压比较器,当接收端电阻发生变化,电压也会变化,通过电压比较器处理,然后输出一个电平信号OUT。

网友F:
槽型光耦,都不主要调制,更不需要什么协议。

网友G:
这类槽型光电传感器输出的就是TTL电平信号,输出端电平直接反映槽口光路有无遮挡。发射/接收管的独特外形和槽体的构造使得传感器不易受环境杂散光干扰。

网友H:
中间开槽位置有东西进入挡住了左右两边的发射接收管之间的光线通路, 接收管就会有电平跳动, 单片机就是根据这个电平跳动来计数.

网友I:
红外线计数器分为对射式和反射式2种电路,对射是一个发射头和一个接收头在中间如有物件通过就遮挡一下光线,就输出一个脉冲信号触发一下计数电路,反射式红外线是把发射头和接收头做在一块成为一个红外探头,当探头前有一个物件出现就把发射头的红外线反射给接收头,探头输出一个脉冲给计数器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