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wm控制一个灯的亮暗,想用按键控制另外一个led亮灭,在while中加入pwm的函...

楼主(2023-05-19):
stc15f2k60s2 pwm控制一个灯的亮暗,想用按键控制另外一个led亮灭,在while中加入pwm的函数按键就不能工作了,寻求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WM里延时太长了,要么用中断,要么用定时器定时XXmS调用一次PWM调节函数,函数里的延时去掉

okk,感谢

网友B:
PWM里延时太长了,要么用中断,要么用定时器定时XXmS调用一次PWM调节函数,函数里的延时去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想一下,PWM是如何控制灯的明暗的。
当PWM工作时,按键由谁检测?
当的检测PWM时,PWM此刻在干什么?是否 ...

pwm是通过定时器控制占空比从而控制led亮暗,按键由谁检测不太明白什么意思,检测到pwm时,pwm在检测占空比?(不太会,希望可以得到具体解决方法)

网友C:
想一下,PWM是如何控制灯的明暗的。
当PWM工作时,按键由谁检测?
当的检测PWM时,PWM此刻在干什么?是否还能继续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