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us仿真代码无法显示

楼主(2023-05-19):
因为是第一次发帖很多内容不清楚,原本是正确的尝试加入虚拟机于是加了发送信息的代码开始是报错,出现了仿真无法显示的问题。void Manage_function(void)
{
        if(flag_display == 0)                                                                     //显示标志位为0时
        {
                if(IR == 0)                                                                     //触发人体红外
                {
                        if(seng_persong == 0)
                        {
<font color="#ff0000">                                Uart_Sent_Str("you ren chuang ru\r\n"); </font>             //发送短信
                                servo_pwm = 5;
                          flag_servo = 0;
                          if(time_num % 20 == 0)
                                LED = ~LED;
                          BEEP = ~BEEP;
                                Delay_function(2000);
                                seng_persong = 1;
                        }
                }
        }
                        if(flag_mode == 0)                                                        //自动模式
                        {
              if(gas_value > gas_max)                                                        //燃气过高
                    {
                           send_youdu = 1;
<font color="#ff0000">                           Uart_Sent_Str("du qi nong du guo gao\r\n");        </font>        //发送短信
                           servo_pwm = 15;
                           flag_servo = 1;
                           BEEP = 0;                                                                //蜂鸣器响2秒
                           Delay_function(2000);

网友A:
注意仿真单片机的ram和rom大小

楼主:
原本是正确的代码,从网上弄了一款GSM模块的软件,整体就加入了一个uart文件于是我也仿照写了一份,导入进了KEIL,只有一句Program Size: data=15.5 xdata=118 code=6992无错但是代入仿真,就出现LCD 不显示,功能不能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