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算不算步进电机的细分?

楼主(2023-05-19):
我这个步进电机基本步进角30°,A相输入一个正脉冲步进15°,再向B相如入一个正脉冲又步进15°。这算不算2细分?

网友A:
不算~~细分不是这么简单的

网友B:
什么叫【A相输入一个正脉冲】、【B相输入一个正脉冲】?
图中未表达清楚:
建议注明:对1、2、3、4处的电位,例如:
【A相输入一个正脉冲】=1+,2-
【A相输入一个负脉冲】=1-,2+

A相、B相而以看成是两组电磁铁,根据加电的方式,而已分为:
1、A=0,B=0(自由状态,不受控,一般不用,但可以过度)
2、A=N,B=0
3、A=S,B=0
4、A=0,B=N
5、A=N,B=N
6、A=S,B=N
7、A=0,B=S
8、A=N,B=S
9、A=S,B=S
这9种组合。
根据A、B各线圈在定子或转子中摆放的位置,你可以轻易分析出,采用什么组序(AB如何加电)电机步进最小(每个组合切换后,AB合成的N极方向变动最少)。

网友C:
如果是电机你直接单片机控制,A相导通,再AB相导通,会转15度,是一直通电,不是脉冲。如果是用驱动芯片,设置细分了,就直接给脉冲。驱动芯片会调节AB的输出电压来控制电机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算~~细分不是这么简单的

不知道我手里这种两个绕组30度基本步进角的能不能细分?关键就卡在驱动器上。关键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往什么地方,输入什么样的脉冲?每个脉冲间隔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A相输入一个正脉冲】、【B相输入一个正脉冲】?
图中未表达清楚:
建议注明:对1、2、3、4处的电 ...

A相B相就是两组不同绕组的线圈的意思吧?那N,S,O代表什么?“A=N,B=S”什么意思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A相输入一个正脉冲】、【B相输入一个正脉冲】?
图中未表达清楚:
建议注明:对1、2、3、4处的电 ...

什么叫【A相输入一个正脉冲】、【B相输入一个正脉冲】?我的意思是A相通入一个脉冲(电流如绿线所示),再B相通入一个脉冲(电流如红线所示)可以实现步进角15°的步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电机你直接单片机控制,A相导通,再AB相导通,会转15度,是一直通电,不是脉冲。如果是用驱动芯片, ...

我只这样连接的:两个绕组分别为1-3,2-4。6V电源接通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我手里这种两个绕组30度基本步进角的能不能细分?关键就卡在驱动器上。关键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往 ...

我是这样连接的:6V电源接通,经步进电机1-3-2-4,继电器常闭触点对电容充电,充电电流方向是1-3-2-4,相当一个脉冲,步进电机转动15度角,第二个脉冲到来常开触点接通,电容放电,放电电流方向是4-2-3-1,步进电机同方向再转动15度角。继电器重复转换触点步进电机就一直以15度步进角转动下去。不知能不能实现步进角的细分?步进角度好像和脉冲的频率无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我手里这种两个绕组30度基本步进角的能不能细分?关键就卡在驱动器上。关键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往 ...

两个绕组3 根线的我没驱动过,2相4线的电机倒是有驱过。
个人认为,细分不细分与电机没多大关系,与驱动器是息息相关的。拿最常见的28BJ来说,这是个4相5线的,当你与4相4拍驱它是不细分的,而用用4相8拍驱它是就是2细分了,更多的细分就要启用PWM了,通过不同绕组注入不同的电流,控制转子的角度:

//4相5线时序码表,从上而下正转,从下而上反转
//unsigned char motor_4p5l[]={       //低4位
//                B_1111_0001,//0x01,////step1
//                B_1111_0011,//0x03,////step2
//                B_1111_0010,//0x02,////step3
//                B_1111_0110,//0x06,////step4
//                B_1111_0100,//0x04,////step5
//                B_1111_1100,//0x0c,////step6
//                B_1111_1000,//0x08,////step7
//                B_1111_1001,//0x09,////step8
//                    };

这是个8拍码表,上表中的“0”位,如果能施加反极性的50%的PWM,则加上原来的8拍就是16拍了,相对4拍来说,这就是一个4细分的驱动了。
然而4相5线的电机因为公共端的存在,好象还做不到 反极性的PWM,2相4线因为2个绕组相互独立,做到这点就很容易。然后25%、12.5%...就更进一步细分了。
我说的不一定全对,欢迎讨论~~

网友D:
引用 楼主:
A相B相就是两组不同绕组的线圈的意思吧?那N,S,O代表什么?“A=N,B=S”什么意思呀?

North
South
Zero

网友E:
“步进电机基本步进角30°,A相输入一个正脉冲步进15°,再向B相如入一个正脉冲又步进15°”,这个描述有问题,A相输入一个正脉冲步进15°,步进角就不会是30°,而是15°

楼主:
外文我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步进电机基本步进角30°,A相输入一个正脉冲步进15°,再向B相如入一个正脉冲又步进15°”,这个描述有问 ...

可不可理解为“基本步进角”3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电机你直接单片机控制,A相导通,再AB相导通,会转15度,是一直通电,不是脉冲。如果是用驱动芯片, ...

是利用电容的充放电实现步进15°的

楼主:
北方-南方-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算~~细分不是这么简单的

我这个步机电机现在已经可以实现30°,15°,7.5°的步进角了。是不是有"细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