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直流电机测速液晶显示

楼主(2023-05-19):
在proteus中使用motor_encoder打算之间测出直流电机的速度,但是可能我没太明白怎么使用这个,不知道怎么对电机的脉冲进行计数,参考了网上的程序,改了之后的效果目前是这样的。电机也不能正常转了。

效果图

效果图

代码部分

网友A:
先仔细阅读你用到的元件的手册,而后问题就基本解决了。
还有不懂的,可以教教你。

网友B:
我没看明白里面这个rad转速变量为什么是外部中断脉冲数*可调增益,这是在试错,然后计算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看明白里面这个rad转速变量为什么是外部中断脉冲数*可调增益,这是在试错,然后计算转速?

其实我也不太理解,是参考了这个文章https://blog.csdn.net/m0_51283747/article/details/128438669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也不太理解,是参考了这个文章https://blog.csdn.net/m0_51283747/article/details/128438669

果然是用文章中的转速计算公式自己算的,然后又在该值上微调

楼主:
//开机直流电机不转,按K1正转,K2停止,液晶显示实时转速,单位cm/s,12v速度约5cm/s,5v速度约1.4cm/s

#include <STC15.H>
#include "DataForm_STC15.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stdio.h>

#define MOTOR_A1 P12
#define MOTOR_A2 P13

#define KEY1 P34
#define KEY2 P35
#define KEY3 P54
#define KEY4 P55

uint32 EX0_counter=0;                // 无符号32位整形变量,记录T0中断次数
uint16 Timer1S_num=0;                // 定时器溢出中断计数,一千次为1S
bit Timer1S_flag=0;                        // 定时器到1S标志位
uchar8 LCD_BUFFER[16]={0};                // 液晶显示缓冲区
fp32 Speed=0;                        // 浮点变量电机转速

void Init_MOTOR( )
{
        P1M0&=0x00;
        P1M1&=0x00;
}

void Init_KEY( )
{
        P3M0&=0x00;
        P3M1&=0x00;
        P5M0&=0x00;
        P5M1&=0x00;
}

void Motor_Forward( )
{
        MOTOR_A1=0;
            MOTOR_A2=1;
}

void Motor_Stop( )
{
        MOTOR_A1=1;
           MOTOR_A2=1;
}

void KEY_Scan( )                //扫描按键子程序
{
        if(KEY1==0)
        {
                Motor_Forward( );
        }
        else        if(KEY2==0)
        {
                Motor_Stop( );
        }
}

void Init_EINT0( )                // T0外部中断初始化
{
        IT0=1;                // 外部信号下降沿触发
        EX0=1;                // 开T0外部中断
        EA=1;                // 开总中断
}

void EINT0( ) interrupt 0        // T0外部中断子程序
{
        EX0_counter++;        // 每中断一次计数加1
}

void Init_Timer1( )                // 定时器T1初始化
{
        AUXR |= 0x40;        // 定时器时钟为1T模式
        TMOD &= 0x0F;        // 设置定时器模式,16位自动重装
        TL1 = 0xCD;        // 定时常数
        TH1 = 0xD4;        // 定时常数
        TF1 = 0;                // 清溢出标志位
        ET1=1;                // 开T1溢出中断
        EA=1;                // 开总中断
}

void Enable_Timer1( )        //开定时器
{
        TR1=1;
}

void Disable_Timer1( )        //关定时器
{
        TR1=0;
}

void Timer1( ) interrupt 3                // T1中断子程序
{
        Timer1S_num++;                // 定时器溢出中断计数,每中断一次计数加1
        TF1 = 0;                        // 清溢出标志位
        if(Timer1S_num>=1000)        // 中断计数一千次为1S,到1S计数清零,1S标志位置1,即每1S检测一次
        {
                Timer1S_num=0;
                Timer1S_flag=1;
        }
}

void main( )                        // 主程序
{
        Init_MOTOR( );
        Init_KEY( );
        LCD_Init( );
        LCD_Display_String(4,0,"MOTOR DC");
        Init_EINT0( );
        Init_Timer1( );
        Enable_Timer1( );

        while(1)
        {
                KEY_Scan( );
                if(Timer1S_flag==1)                                // 如果时间到1S
                {
                        Speed=(0.508*EX0_counter)/50;                // 速度公式
                        sprintf(LCD_BUFFER,"Speed=%.2fcm/s",Speed);        // 显示小数点后两位
                        LCD_Display_String(1,1,LCD_BUFFER);                // 液晶显示
                        EX0_counter=0;                                // 外部中断计数清零
                        Timer1S_flag=0;                                // 1S计数清零
                }
        }
}

//该型号光电编码器每转一圈A相产生600个脉冲,编码器同步轮12个齿,齿间距5.08mm,
//故v=L/t,L=5.08*12*EX0_counter/600,t=1S,所以v=5.08*12*EX0_counter/600*1 = 0.508*EX0_counter/50  c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仔细阅读你用到的元件的手册,而后问题就基本解决了。
还有不懂的,可以教教你。

参考了之前实验课上老师讲的编码器的程序,但我还是理解的不太清楚,也不确定我的连线是否正确,可以给我再讲讲吗。我理解是利用定时器0去对脉冲进行计数,确定电机转动的圈数,T1用来每1s检测一次,然后利用液晶显示速度。但把这部分加进我的程序中,好像没有效果。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C15.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ataForm_STC15.H"
#include "LCD16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K 21/8

sbit KEY1=P1^0;// 电机启动
sbit KEY2=P1^1;// 电机停止
sbit KEY3=P1^2;// 电机加速
sbit KEY4=P1^3;  //减速

bit KEY_flag=0;         //按键标志位
bit Timer1S_flag=0;                        // 定时器到1S标志位
uint16 Timer1S_num=0;                // 定时器溢出中断计数,一千次为1S
uint count = 0;          //计时变量
uint PWM = 0;   //占空比控制变量
uint EX0_counter=0,rad;//EX0_counter为脉冲数
uchar8 LCD_BUFFER[16]={0};        // 液晶显示缓冲区

sbit MOTOR_A1=P1^4; //l293D芯片引脚定义
sbit MOTOR_A2=P1^5;
sbit MOTOR_B1=P1^6;
sbit MOTOR_B2=P1^7;
sbit ENA=P3^0;
sbit ENB=P3^1;

void delay1ms()                //@11.0592MHz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_nop_();
        i = 11;
        j = 190;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ms(uint t) //1ms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t;x>0;x--)
                for(y=120;y>0;y--);
}

void Motor_Forward()//电机正转
{
        MOTOR_A1=1;
        MOTOR_A2=0;
        ENA=1;
        MOTOR_B1=1;
        MOTOR_B2=0;
        ENB=1;
}

void Motor_Stop()//电机停止
{
        MOTOR_A1=0;
        MOTOR_A2=0;
        ENA=1;
        MOTOR_B1=0;
        MOTOR_B2=0;
        ENB=1;
}

void Start()
{
        LCD_Init();
        LCD_Display_String(4,0,"Treadmill");
}

void Speed_Up()
{
        LCD_Init();
        LCD_Display_String(4,0,"speed up");
}

void Speed_Down()
{
        LCD_Init();
        LCD_Display_String(4,0,"speed down");
}

void KEY_Scan()           // 按键驱动函数
{
        if(KEY1==0)          // 判断是否按下  下同
        {
                delay1ms(); //消抖
                if(KEY1==0)
                {
                        KEY_flag=~KEY_flag;  //加速减速标志位取反
                        Motor_Forward();
                        PWM=30;                //初始PWM=30,电机速度大约为22

                }
                while(KEY1==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if(KEY2==0)          // 判断是否按下  下同
        {
                delay1ms(); //消抖
                if(KEY2==0)
                {
                        KEY_flag=0;        //加速减速标志位清零
                        Motor_Stop();
                        PWM=0;                //PWM清零

                }
                while(KEY2==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if(KEY3==0)          // 判断是否按下  下同
        {
                delay1ms(); //消抖
                if(KEY3==0)
                {
                        if(KEY_flag==1)         //判断标志位只有在电机启动的时候才能加速
                        {
                                if(PWM<250)
                                {
                                        Speed_Up();
                                        PWM=PWM+30; //每次PWM+10  直到250
                                }
                                delayms(10); //给一个延时,让电机反应快一些可减少此延时时间
                        }

                }
                while(KEY3==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if(KEY4==0)          // 判断是否按下  下同
        {
                delay1ms(); //消抖
                if(KEY4==0)
                {
                        if(KEY_flag==1) //判断标志位只有在电机启动的时候才能减速
                        {
                                if(PWM>0)
                                {
                                        Speed_Down();
                                        PWM=PWM-30;
                                }
                                delayms(10);
                        }
                }
                while(KEY4==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

void Timer0()
{
    TMOD = 0x02;   //定时器0,工作模式2,8位定时模式
        TH0=210;     //写入预置初值(取值1-255,数越大PWM频率越高)
        TL0=210;     //写入预置值 (取值1-255,数越大PWM频率越高)
        TR0=1;       //启动定时器
        ET0=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EA=1;        //允许总中断

}

//定时器0中断模拟PWM
void serviceTimer0() interrupt 1
{
         count++;    //每次定时器溢出加1
         if(count==250)   //PWM周期 100个单位
                 {
                          count=0;  //使t=0,开始新的PWM周期
                          Motor_Forward();
                 }

         if(PWM==count)  //按照当前占空比切换输出为低电平
                 {
                        Motor_Stop();
                 }
}

void Init_EINT0( )                // T0外部中断初始化
{
        IT0=1;                // 外部信号下降沿触发
        EX0=1;                // 开T0外部中断
        EA=1;                // 开总中断
}

void EINT0( ) interrupt 0        // T0外部中断子程序
{
        EX0_counter++;        // 每中断一次计数加1
}

void Init_Timer1( )                // 定时器T1初始化
{
        AUXR |= 0x40;        // 定时器时钟为1T模式
        TMOD &= 0x0F;        // 设置定时器模式,16位自动重装
        TL1 = 0xCD;        // 定时常数
        TH1 = 0xD4;        // 定时常数
        TF1 = 0;                // 清溢出标志位
        ET1=1;                // 开T1溢出中断
        EA=1;                // 开总中断
}

void Enable_Timer1( )        //开定时器
{
        TR1=1;
}

void Disable_Timer1( )        //关定时器
{
        TR1=0;
}

void Timer1( ) interrupt 3                // T1中断子程序
{
        Timer1S_num++;                // 定时器溢出中断计数,每中断一次计数加1
        TF1 = 0;                        // 清溢出标志位
        if(Timer1S_num>=1000)        // 中断计数一千次为1S,到1S计数清零,1S标志位置1,即每1S检测一次
        {
                Timer1S_num=0;
                Timer1S_flag=1;
        }
}

void Speed_Display()              //计算速度
{
        rad=EX0_counter*K;
        sprintf(LCD_BUFFER,"v=%.2f",rad);
        LCD_Display_String(2,1,LCD_BUFFER);
}

void main()
{
        Start();//初始化显示跑步机
        Timer0();//定时器0初始化
        Init_Timer1( );//定时器1初始化
        Enable_Timer1( );
        Init_EINT0( );  //电机编码器中断初始化
        EX0_counter=0;        //电机旋转圈数初始化
        Timer1S_num=0;        //计时次数初始化
        Motor_Forward();//启动电机
//        PWM=30;         //PWM初始值

    while(1)
    {
              KEY_Scan();
                if(Timer1S_flag==1)                                // 如果时间到1S
                {
                        Speed_Display();                // 液晶显示
                        EX0_counter=0;                                // 外部中断计数清零
                        Timer1S_flag=0;                                // 1S计数清零
                }

    }
}

网友C(2023-12-28):
大哥有程序文件吗,参考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