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ues电路仿真能否达成期望功能

楼主:
这是一个求助贴,求助的内容是请大家帮忙看一下所建的电路仿真图是否能够达成期望的功能。
大致的工作流程是:1部分的自锁开关1闭合时,2部分继电器连通,三相异步电动机开始转动,1部分的自锁开关1断开后,继电器断开,三相异步电机停止转动,随后3部分的驱动芯片L293D所连接的直流电机逆时针转动一个周期(360°),转动完之后停止工作。1部分的自锁开关2闭合时,LED灯亮,自锁开关2断开后,led灯灭。

如果无法达成,希望能够好心人指导一下应当如何调整。

感谢大家的帮助。QAQ。

网友A(2023-05-20):
单片机不能用于直接驱动继电器,必须通过三极管或者驱动器件实现。单片机的输出输入电流10~20mA。

网友B:
1、将题目中的元件(按键、电机、指示灯……),分分类,分出输入与输出。
2、列出输入与输出的逻辑关系。
3、初画硬件图,并查阅所有用到的元器件的手册!!!除非你对此元件的应用已掌握了。
4、画出软件工作逻辑流程图。
5、写程序。
这样就有98%的成功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不能用于直接驱动继电器,必须通过三极管或者驱动器件实现。单片机的输出输入电流10~20mA。

请问是如图中蓝框所示的组件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将题目中的元件(按键、电机、指示灯……),分分类,分出输入与输出。
2、列出输入与输出的逻辑关系。 ...

请问元器件的手册应该从哪里调取查阅呢?软件中好像找不到对选中元件详细介绍使用规则场景的手册,官方的网站好像也只有元件库目录展示,没有详细的使用手册。

网友B:
上大学最重要的一个课目,不是专业!就是学会如何自学!!!而自学的最基本的技能是查资料。
一个元件,连资料都没有,你有何理由去用它呢,除非你已经掌握它不需要查资料了。这是设计中的大忌!!
上淘宝(……)找到型号,上百度(……),问题老师,图书管理员……,都是找资料的方式。
有没有找,是态度问题。
能不能找到,是能力问题。
读懂读不懂,才是学习问题。
这里教你的此项,老师不一定教到你,你也终生受益。做一次,经验值飙升!

网友D:
可以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