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STM32F0的单片机SPWM能产生多高的实用频率?

楼主(2023-05-20):
这个一点都不懂,在此请教下48M的STM32F0单片机,用SPWM方式产生正弦波,最高能达到多高的实用频率?比如我想要一个50K的正弦波信号,能不能使用SPWM方式生产?因为这样的好处是一个滤波器可以适配多种频率吧。
像下面这个表格生成工具是不是生成的采样点?这个SPWM中值,SPWM幅值,调制度是什么意思呀?如果有这个表格是不是能像定时器+ADC+DMA方式生成正弦波的方法?但是网上又没有找到用定时器+DMA生成SPWM的讲解,何故呢?多谢各位。

网友A:
这个很好计算,小学应用题。
1、弄清PWM的时基源是什么?一般多为晶振及其分频。了解频率F是多少?
2、PWM的最小分辨值即为一个T(1/F)。
3、表达正弦波需要多少个T?(这与正弦波需要达成的精确度有关,也与用PWM表达的正弦波的方式有关)。假设计算结果是1000T,则最大正弦波频率是 F/1000T。

估计是你对【如何用PWM来实现正弦波的原理】未搞懂,当然就不会计算了。补补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