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夹子为什么要接地?

楼主(2023-05-20):
请问为什么示波器的探头接信号线,而夹子为什么要接地?夹子不接地难道就没有波形了吗

网友A:
不接地就没有参考,没有参考你的波形就飞上天了~~

网友B:
就好像你量身高,尺子头部得完全抵到地上才能得到正确值,其他的都不是你实际身高

网友C:
你可以试一试啊,试一试又不花你多少时间。

网友D:
夹子不接地,哪来的回路? 探头当天线吗?

网友E:
示波器显示的是信号端和接地端的电压差波形,而探头地是连接示波器仪器的地以及大地(通过3芯电源插座)的,感应电压甚至接个正常电压到地,相当于直接将其直接短路到地,所以不会有电压差,也就不会有波形。

网友F:
示波器就是电压表,所以必须两个腿呀

网友G:
示波器的探头和夹子在使用时有不同的接法,这是因为它们的设计和用途不同。

示波器探头接法:
示波器探头通常包含一个中心引线和一个接地引线。中心引线连接到示波器的输入通道,用于接收待测信号。接地引线连接到示波器的地引脚,起到连接地参考的作用。这种接法适用于测量信号相对于地的电压。
示波器探头的接地引线通常是通过短接到示波器的地引脚上,这样可以建立信号源和示波器的共地连接,确保测量的准确性。当待测信号的地参考与示波器的地相同或接近时,探头的接地引线将起到连接地的作用,帮助测量仪器正确地测量信号的幅值和波形。

夹子的接地:
夹子一般用于固定和夹持被测电路或元件,通常没有中心引线。夹子在测量电路中的目的是提供电路的接地连接,以确保待测信号相对于地的参考。夹子的接地主要是为了提供参考电位和连接电路的地。
如果使用夹子测量信号,但不将夹子接地,那么夹子本身就会成为一个开路状态,无法提供参考电位。在这种情况下,示波器将无法正确地测量信号的电压和波形,因为它缺少参考电位。

因此,夹子在使用时需要接地,以确保信号的正确测量和参考。不接地的夹子将无法提供准确的参考电位,从而导致示波器无法正确显示波形。

需要注意的是,具体的接法和使用方法可能会因示波器和夹子的型号和规格而有所差异。因此,在使用示波器和夹子时,建议参考相关设备的说明和使用手册,以确保正确的接法和测量准确性。

网友H:
你是不是示波器直接测量电源220高压端炸了才有此一问

网友I:
小学学习的参考坐标系

网友J:
不但要接地,测电源,夹热地的话,要先把示波器的插头地线断开,不然的话,会爆

网友K:
地是参考基准啊,不接怎么行呢?

网友L:
降低干扰,屏蔽部分噪声信号

网友M:
如果使用夹子测量信号,但不将夹子接地,那么夹子本身就会成为一个开路状态,无法提供参考电位。 在这种情况下,示波器将无法正确地测量信号的电压和波形,因为它缺少参考电位。 因此,夹子在使用时需要接地,以确保信号的正确测量和参考。 不接地的夹子将无法提供准确的参考电位,从而导致示波器无法正确显示波形

网友N:
提供参考,示波器的地与测试版的地在一起,二者在同一点位参考点上,,,避免纹波,噪声,如果只是简单的看下波形的质量,接不接地无所谓,反正电源的地在一起,但是测量精细的信号质量,比如纹波,就必须要接地,还要共地,

网友O:
示波器如果不接地那么只有一个点,那一个点就不知道自己在什么位置,必须要有个参考,量出来的点和地的差距才知道是在什么位置.

网友P:
示波器的探头中心针接在被测信号线上,而夹子一般需要接地是因为在进行电气测量时,通常需要测量两个不同电位之间的电压。如果夹子不接地,则不会形成一个相对于另一个电位的参考电位,这样就无法进行有效的电气测量。  此外,示波器的探头与夹子的构造和使用方式也有所不同,在具体的使用中,两者的接地方式也可能会有所差异。例如,示波器探头的接地一般是通过插入示波器的接地端口来实现,而夹子的接地则可以通过夹在电路的接地线上或者使用另外一只接地夹子来实现。  总之,在使用示波器和夹子进行电气测量时,一定要注意正确的接线方式和接地方式,以确保测量数据的准确性和安全性。

网友Q:
不一定要接地!但必须要有2个节点!因为你测得是信号电压。而电压必须是2个节点之间的电位差!

网友R:
示波器BNC 探头夹子接地提供准确的参考电位

网友S:
不接地得到的是无意义的干扰信号,接地才有电流回路,才能得到正确的波形。

网友T:
示波器的夹子要接地,是为了确保被测电路和仪器处于同一个电位。当夹子不接地时,可能会造成误差或危险,因为它会产生对被测电路的影响,并且存在触电风险。因此,在测试过程中,应确保示波器夹子正确接地,以最大程度地保障测量的准确性和安全性。

网友U:
相当于电源需要接地,如果没有0电压进行参考,那么电压值是无法进行定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