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模拟触发器和555定时器的功能

楼主(2023-05-20):
仿真带程序 ,811版本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lcd160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adc.h"

#define SRJK PBout(15)

#define S PAout(3)
#define R PAout(2)
#define SRCLK PCout(9)
#define SRQ PCout(15)
#define SRQ_ PCout(14)

#define J PAout(4)
#define K PAout(0)
#define JKCLK PCout(10)
#define JKQ PCout(13)
#define JKQ_ PCout(12)

#define Rd PAout(15)
#define Vo PAout(14)
#define TD PAout(13)

#define Ne555R PCout(0)
#define Ne555S PCout(1)
#define Ne555Q_ PCout(2)

#define Ne555 PBout(10)

void LED_Init(void);
void KEY_Init(void);
unsigned char KEY_Scanf(void);
void Key_Process(unsigned char key);
void  Adc_Init(void);
unsigned int Get_Adc(unsigned char ch);
void SRJK_Process(void);
void SR_OUT(void);
void JK_OUT(void);
void NE555_Process(void);
char impules = 0;
char NE555 = 0;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LED_Init();
        KEY_Init();
        Adc_Init();

        while(1)
        {
                Key_Process(KEY_Scanf());
                if(impules == 1)
                        SRJK_Process();
                else
                {
                        SRJK=1;S=1;R=1;SRCLK=1;SRQ=1;SRQ_=1;J=1;K=1;JKCLK=1;JKQ=1;JKQ_=1;
                }

                if(NE555)
                        NE555_Process();
                else
                {
                        Rd=1;Vo=1;TD=1;Ne555R=1;Ne555S=1;Ne555Q_=1;Ne555=1;
                }
        }
}
char rd,ne555r,ne555s;
void NE555_Process(void)
{
                int a,b;
                float adc1,adc2;
                char code;
                //对数据进行编码
                a=Get_Adc(ADC_Channel_1);
                adc1=(float)a*(3.3/4096);
                b=Get_Adc(ADC_Channel_14);
                adc2=(float)b*(3.3/4096);

                if(adc1>=2.2 && adc2>=1.1)
                {
                        code = 1;
                        ne555r = 1;
                        ne555s = 0;
                }
                else if(adc1<=2.2 && adc2>=1.1)
                {
                        ne555r = 0;
                        ne555s = 0;
                }
                else if(adc1<=2.2 && adc2<=1.1)
                {
                        code = 2;
                        ne555r = 0;
                        ne555s = 1;
                }
                else if(adc1>=2.2 && adc2<=1.1)
                {
                        code = 2;
                        ne555r = 1;
                        ne555s = 1;
                }

                if(rd==0)
                        code = 1;
                //输出
                switch(code)
                {
                        case 1:Vo=1;Ne555Q_=0;TD=0;break;
                        case 2:Vo=0;Ne555Q_=1;TD=1;break;
                        default:break;
                }
                if(ne555r)
                        Ne555R = 0;
                else
                        Ne555R = 1;
                if(ne555s)
                        Ne555S = 0;
                else
                        Ne555S = 1;
}
char s,r,srclk=1,srq,srq_;
char j,k,jkclk=1,jkq,jkq_;
void SRJK_Process(void)
{
        SRCLK=0;
        if(srclk==0)
        {
                srclk = 1;
                SR_OUT();
        }

        JKCLK=0;
        if(jkclk==0)
        {
                jkclk = 1;
                JK_OUT();
        }
}
char SRSTATE1=0,SRSTATE2=0,SRSTATE3=0,SRSTATE4=0;

void SR_OUT(void)
{
        if(s==0&&r==0&&SRSTATE1==0)
        {
                SRQ=1;SRQ_=1;
                SRSTATE1 = 1;
        }
        else if(s==0&&r==0&&SRSTATE1==1)
        {
                SRQ=0;SRQ_=0;
                SRSTATE1 = 0;
        }

        if(s==1&&r==0&&SRSTATE2==0)
        {
                SRQ=1;SRQ_=0;
                SRSTATE2 = 1;
        }
        else if(s==1&&r==0&&SRSTATE2==1)
        {
                SRQ=0;SRQ_=0;
                SRSTATE2 = 0;
        }

        if(s==0&&r==1&&SRSTATE3==0)
        {
                SRQ=1;SRQ_=1;
                SRSTATE3 = 1;
        }
        else if(s==0&&r==1&&SRSTATE3==1)
        {
                SRQ=0;SRQ_=1;
                SRSTATE3 = 0;
        }

        if(s==1&&r==1&&SRSTATE4==0)
        {
                SRQ=1;SRQ_=0;
                SRSTATE4 = 1;
        }
        else if(s==1&&r==1&&SRSTATE4==1)
        {
                SRQ=0;SRQ_=0;
                SRSTATE4 = 0;
        }
}
char JKSTATE1=0,JKSTATE2=0,JKSTATE3=0,JKSTATE4=0;
void JK_OUT(void)
{
        if(j==0&&k==0&&JKSTATE1==0)
        {
                JKQ=1;JKQ_=1;
                JKSTATE1 = 1;
        }
        else if(j==0&&k==0&&JKSTATE1==1)
        {
                JKQ=0;JKQ_=0;
                JKSTATE1 = 0;
        }

        if(j==1&&k==0&&JKSTATE2==0)
        {
                JKQ=1;JKQ_=0;
                JKSTATE2 = 1;
        }
        else if(j==1&&k==0&&JKSTATE2==1)
        {
                JKQ=0;JKQ_=0;
                JKSTATE2 = 0;
        }

        if(j==0&&k==1&&JKSTATE3==0)
        {
                JKQ=1;JKQ_=1;
                JKSTATE3 = 1;
        }
        else if(j==0&&k==1&&JKSTATE3==1)
        {
                JKQ=0;JKQ_=1;
                JKSTATE3 = 0;
        }

        if(j==1&&k==1&&JKSTATE4==0)
        {
                JKQ=1;JKQ_=0;
                JKSTATE4 = 1;
        }
        else if(j==1&&k==1&&JKSTATE4==1)
        {
                JKQ=0;JKQ_=1;
                JKSTATE4 = 0;
        }
}
void Key_Process(unsigned char key)
{
        switch(key)
        {
                case 1://S
                                        if(s)
                                        {
                                                s = 0;
                                                S = 1;
                                        }
                                        else
                                        {
                                                s = 1;
                                                S = 0;
                                        }
                                        break;
                case 2://R
                                        if(r)
                                        {
                                                r = 0;
                                                R = 1;
                                        }
                                        else
                                        {
                                                r = 1;
                                                R = 0;
                                        }
                                        break;
                case 3://CLK
                                        if(srclk)
                                        {
                                                srclk = 0;
                                                SRCLK = 1;
                                                delay_ms(500);
                                        }
                                        else
                                        {
                                                srclk = 1;
                                                SRCLK = 0;
                                        }
                                        break;
                case 4://J
                                        if(j)
                                        {
                                                j = 0;
                                                J = 1;
                                        }
                                        else
                                        {
                                                j = 1;
                                                J = 0;
                                        }
                                        break;
                case 5://K
                                        if(k)
                                        {
                                                k = 0;
                                                K = 1;
                                        }
                                        else
                                        {
                                                k = 1;
                                                K = 0;
                                        }
                                        break;
                case 6://CLK
                                        if(jkclk)
                                        {
                                                jkclk = 0;
                                                JKCLK = 1;
                                                delay_ms(500);
                                        }
                                        else
                                        {
                                                jkclk = 1;
                                                JKCLK = 0;
                                        }
                                        break;
                case 7://触发
                                        if(impules)
                                        {
                                                impules = 0;
                                                SRJK = 1;
                                        }
                                        else
                                        {
                                                impules = 1;
                                                SRJK = 0;
                                                NE555 = 0;
                                                Ne555 = 1;
                                        }
                                        break;
                case 8://复位
                                        SRJK=0;S=1;R=1;SRCLK=0;SRQ=1;SRQ_=1;J=1;K=1;JKCLK=0;JKQ=1;JKQ_=1;
                                        s=0,r=0,srclk=1,srq=0,srq_=0;
                                        j=0,k=0,jkclk=1,jkq=0,jkq_=0;
                                        JKSTATE1=0,JKSTATE2=0,JKSTATE3=0,JKSTATE4=0;
                                        SRSTATE1=0,SRSTATE2=0,SRSTATE3=0,SRSTATE4=0;
                                        break;
                case 9://RD
                                        if(rd)
                                        {
                                                rd = 0;
                                                Rd = 1;
                                        }
                                        else
                                        {
                                                rd = 1;
                                                Rd = 0;
                                        }
                                        break;
                case 10://NE555
                                        if(NE555)
                                        {
                                                NE555 = 0;
                                                Ne555 = 1;
                                        }
                                        else
                                        {
                                                NE555 = 1;
                                                Ne555 = 0;
                                                impules = 0;
                                                SRJK = 1;
                                        }
                                        break;
                case 11://复位
                                        rd = 0;Rd=1;
                                        break;
                default:break;
        }
}
unsigned char KEY_Scanf(void)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0)==0)
        {
                delay_ms(1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0)==0)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0)==0);
                        return 1;
                }
        }
        else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0)
        {
                delay_ms(1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0)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0);
                        return 2;
                }
        }
        else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2)==0)
        {
                delay_ms(1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2)==0)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2)==0);
                        return 3;
                }
        }
        else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3)==0)
        {
                delay_ms(1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3)==0)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3)==0);
                        return 4;
                }
        }
        else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4)==0)
        {
                delay_ms(1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4)==0)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4)==0);
                        return 5;
                }
        }
        else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5)==0)
        {
                delay_ms(1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5)==0)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5)==0);
                        return 6;
                }
        }
        else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6)==0)
        {
                delay_ms(1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6)==0)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6)==0);
                        return 7;
                }
        }
        else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7)==0)
        {
                delay_ms(1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7)==0)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7)==0);
                        return 8;
                }
        }
        else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8)==0)
        {
                delay_ms(1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8)==0)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8)==0);
                        return 9;
                }
        }
        else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9)==0)
        {
                delay_ms(1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9)==0)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9)==0);
                        return 10;
                }
        }
        else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1)==0)
        {
                delay_ms(1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1)==0)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1)==0);
                        return 11;
                }
        }
        return 0;
}
void KEY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0|GPIO_Pin_4|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0|GPIO_Pin_4|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15|GPIO_Pin_14|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5|GPIO_Pin_14|GPIO_Pin_10);
}

void Adc_Init(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ADC?????//?????????????????????????,????,?????ADC1_GPIO_Config();??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ADC1,GPIO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PC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PC4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ADC1?ADC2???????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ADC?????????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2;//?????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4, 2,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1????14,????1,????55.5???
//  ADC_DMACmd(ADC1, ENABLE);//??ADC1??DMA
  ADC_Cmd(ADC1, ENABLE);//??ADC1
        ADC_ITConfig(ADC1, ADC_IT_EOC, ENABLE);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获得ADC值
//ch:通道值 0~3
unsigned int Get_Adc(unsigned char ch)
{
          //设置指定ADC的规则组通道,一个序列,采样时间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ch,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1,ADC通道,采样时间为239.5周期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使能指定的ADC1的软件转换启动功能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等待转换结束

        return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返回最近一次ADC1规则组的转换结果
}

本人初学,仅供参考,存在错误和不足之处,请大家回帖多多指教,不胜感激.切勿照搬,文件下载:
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